将晶振的两个脚互换,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0-03-24):
原晶振连接如下图一所示,晶振1脚的网络为XT102,晶振2脚的网络为XT101.现将晶振的两个管教互换,如图二所示,晶振2脚的网络为XT102,晶振1脚的网络为XT101.

请问,互换后的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谢谢!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汗!!!!

网友A:
刚刚干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B:
楼主见过晶振吗?如果能分辨哪条腿是1哪条是2那就不能互换。分辨不出自然就能互换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晶体,是可以换的

网友D:
肯定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很弱智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E:
6楼说的对,这样的是晶体,一般四个脚的才叫晶振。不过现在大家都把晶体叫做晶振。

网友B:
拜托,有的东西是约定成俗的,你到电子市场说买晶振看别人给你几条腿的,内含振荡电路(一般四条腿)的叫钟振(或者有源晶振),只有晶体的叫晶振,叫人买晶体反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当然,如果要扣字眼的话都可以叫晶振(晶体谐振器或者晶体振荡器)

网友F:
能互换
是无源元件
像电感电容一样

网友G:
晶振的两只脚是无极性的,可以互换,所以你调一下也没关系

网友H:
两脚的无极性,可以互换
四角的有极性,但一般对称,也可以互换

网友I:
对待知识的态度不应该是不屑的

网友J:
可以换 楼上的说的都正确

网友K:
大家好,我知道晶体的两个脚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我发现晶体两个脚的波形不一样,即一个波形非常好,另一个稍差。请问,这在要求高的场合有影响吗?

网友L:
把大学的模点书再拿出来看一下就知道怎么会师了。

网友M(2015-06-16):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我知道晶体的两个脚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我发现晶体两个脚的波形不一样,即一个波形非常好,另一个稍 ...

我也发现了,我的另外一个脚没有波形,或者波形不对;波形不对的能用,没有波形的老是出错。

网友N:
对待知识的态度是诚恳的,赞!

网友O:
晶体晶体,朋友

网友P: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我知道晶体的两个脚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我发现晶体两个脚的波形不一样,即一个波形非常好,另一个稍 ...

无源晶振是靠芯片内部的反向运放驱动起振,一般会标出XI,XO.两个脚的波形会形成180度相位差.所以波形应该是跟主芯片有关.曾经遇到过一个脚有波形,另一脚没波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