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V可调直流电源,功率可达10W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0-03-25):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电源,ldo—adj即可,r2的一端不能接gnd,改为-1。25,可从0v起调

楼主:
那个10W,怎么实现?

网友B:
线性电源反而更容易实现。

网友C:
你这个10W,是想在1V输出时也能达到(那就是10A了)?如果用线性方案,此刻散热片上的功耗起码就有:40V*10A-10W=390W了,很恐怖的数字,当然使用普通稳压电源那种使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次级绕组的方法,可以减小功耗。

网友C:
同步降压的方式比较合适,可以到linear,TI,MAXIM等网站上找找有没有合适的芯片,它们也提供选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