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嵌汇编,如何把一个全局变量地址赋值一个寄存器?

楼主(2010-03-25):
(无正文)

网友A:
有個簡單的作法,先用指標指向這個記憶体位址,在程式中可以對這個記憶體操作。
在匯編中,直接對記憶體的位址操作即可。

网友B:
这是IAR帮助中的例子,使用一个DCD flag达到目标,
但是怎么看[pc,#0]都写错了,#0要不要改成其他值,您验证一下。
另:比较推荐asm整个函数。

      bool flag;
      void foo()
      {
        while (!flag)
        {
          asm("   ldr r2,[pc,#0]   \n" /* r2 = address of flag */
              "   b .+8            \n" /* jump over constant   */
              "   DCD flag         \n" /* address of flag      */
              "   ldr r3,[pc,#0]   \n" /* r3 = address of PIND */
              "   b .+8            \n" /* jump over constant   */
              "   DCD PIND         \n" /* address of PIND      */
              "   ldr r0,[r3]      \n" /* r0 = PIND            */
              "   str r0,[r2]");       /* flag = r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