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PWM控制电机速度时,不带电机(电机用大功率电阻代替),MOS管两端的电压是和PWM信号同比例的,当是改为带电机以后,这个也PWM信号同比例的电压的低电平阶段就变为低不到0V了,我的电源是12V的,这个低电平阶段的低就变成了9V左右,这个正常吗?
我分析是电机的电感带来的反向电动势造成的,因为带阻性负载是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呢?
希望有高手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A:
主要是电感储能的影响
还与调制方式有关,如果你是受限单极性的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B:
要注意释放反相电动势

楼主:
怎么样才能比较好的释放掉这个反相电动势呢?

网友C:
4楼:
电机并联续流二极管了没有?
没有续流二极管,电感性负载里面电流非常小。

楼主:
电机要转向,不能加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C:
6楼:
最好把你的电原理图贴上来。
电感性负载,不续流是无法工作的。但续流并不一定是在电感性负载两端加二极管,可能是加在其它位置。

网友D:
看看H桥怎么做的就知道了

网友E:
“PWM信号同比例的电压的低电平阶段就变为低不到0V了”不是因为续流的问题,而是因为转动的电机同时也是个发电机。当外部电源断开时,电机转子在惯性的作用下会继续转动,并对外发电。也正是因为如此,电机转起来时的电流才会显著小于启动电流。
这个电压是没关系的,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当然,电感性负载续流管是必须要加的,这是为了保护外部器件,对于双向换向的桥式驱动电路,同时接上从输出端指向电源的二极管以及从地指向输出端的二极管即可,也就是说需要4个二极管。

网友F:
楼主,没太明白你说的同比例输出是啥意思,看你的描述,分析是你的MOS未工作在开关区,而是工作在线性区。PWM电路中的MOS要在开关区工作,应考虑是否驱动不够,先检查你的驱动电路。一般的N沟道MOSFET栅极电压4-6V是线性区,输入10V可以可靠地饱和导通,就不会出现12V供电9V的输出了,绝对应该在1V以下。

莫非你是用万用表量的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更方便一些。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E:
LS没想明白电机的特性哦~

再去想想吧:)

网友D:
要看电路是怎么接,LZ是低电平变高了,一般高电平变低了比较好理解

楼主:
9楼: “PWM信号同比例的电压的低电平阶段就变为低不到0V了”不是因为续流的问题,而是因为转动的电机同时也是个发电机。当外部电源断开时,电机转子在惯性的作用下会继续转动,并对外发电。也正是因为如此,电机转起来时的电流才会显著小于启动电流。
这个电压是没关系的,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当然,电感性负载续流管是必须要加的,这是为了保护外部器件,对于双向换向的桥式驱动电路,同时接上从输出端指向电源的二极管以及从地指向输出端的二极管即可,也就是说需要4个二极管。

我原本也认为是这样的,得到确认心里就放心了
补充说明:我用的是受限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方向,MOS管对电机电源PWM

楼主:
10楼: 本帖最后由 hulx 于 2010-3-25 20:04 编辑

楼主,没太明白你说的同比例输出是啥意思,看你的描述,分析是你的MOS未工作在开关区,而是工作在线性区。PWM电路中的MOS要在开关区工作,应考虑是否驱动不够,先检查你的驱动电路。一般的N沟道MOSFET栅极电压4-6V是线性区,输入10V可以可靠地饱和导通,就不会出现12V供电9V的输出了,绝对应该在1V以下。

莫非你是用万用表量的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更方便一些。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应该不存在不饱和,因为带阻性负载时它是完全正常的
波形是通过示波器看到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