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隔离驱动6N60 MOS驱动波形畸变(有图)

楼主(2010-03-25):
我遇到一个极其奇怪的问题,我的电路和元件和别人的一样的,但是,焊到别人的板子驱动波形正常,焊在我的板上确不正常。
一个2.8MHZ的高频信号通过驱动三极管C2655,得到了一个接近方波的驱动信号,请过两个10nF电容去驱动MOS管6N60。别人的板子在B点测得的信号如图1所示,很好的信号。而我的板子在B点测量的信号如图3所示。
     将MOS管断开,别人的板子和我的板子在B点测得的信号都一样,如图2所示。一旦连接了MOS的G极,别人的板子B点信号变为图1,而我的板子变为图3.已经确认了俩个板子使用了相同的元件和MOS管,我百思不得其解。
     是不是板子不同走线引入分布电容参数的匹配问题?这个我能不能在不修改PCB的情况下解决?谢谢各位。我对模电不是很熟悉,望高手指点一下。我只会贴图,所以传了个附件上来

网友A:
肯定是。对于高频信号,PCB的走线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性能。你的电路到了后级就不匹配,噪声大,出现了严重的失真。

楼主:
我本想对于一个3M的信号,仅仅只有2cm的长度,无需匹配的。现在问题已经这样,能不能通过增加元件匹配来解决信号看起来像是自激的问题

网友B:
要么就是你的MOS管是假冒伪劣的

楼主:
有这么搞笑?MOS管伪劣?可是,我把MOS管换到别人的板子上,波形很好啊。这说明不是MOS的问题

网友C:
mark
最近我也搞类似的

网友D(2010-12-11):
解决了,没有,我也很困惑

网友E(2011-01-17):
贴PCB图,走线拉出来看!

网友(2011-04-02):
剩下的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