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了好久一个运放检测电路,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25):
该电路是逆变器输入输出电压检测电路,CN5[L],CN5[N]分别是市电地火线和零线。电路本身就是一个加减法电路,直流就会分析,但是交流就不会分析了。放大器输出是要给AD转换的。假设市电输入220V输出波形是什么?怎么分析?

网友A:
分析方法不变

分析方法不变

你的这个放大器输出是在5V上叠加一个50hz的交流信号,幅值在220输入时是8V左右

楼主:
零线对运放芯片地的电压是多少啊?负压吗?

楼主:
分析方法不变

图好像不太对啊     :)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原板的,图应该没问题,可以说出你认为问题在那里吗?谢谢

网友B:
两点没交代:Vcc(应该是10V左右),其地GND(应该和大地连接)。如果确定了,这样就可以分析了。

楼主:
谢谢 HWM和Siderlee得指点,大概明白了一些事情。那其地GND和大地连接的话,那火线对大地地电压是220了,零线是0V,那CN5【N】处的电阻不是没意义吗?还有就是算运放R27处输入电压的时候,前面的电容C18是按阻容降压来算是不是?

网友B:
没阻容降压什么事,只是个滤波。既然已经提到“减法器”了,按此思路分析就是了,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如果220交流输入的话,运放地输入电压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B:
前面已经说了,按“减法器”分析。因为非悬空(零线和地通常会有十来伏左右的位差)。

网友C:
晕了,不知怎么分析?
直接看的话,好像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啊?。。。。。
输入的火线,零线和放大器的地应该是不连接的吧??

网友C:
大概算了下,运放的输出u7=Vo=5+k(L-N),k=r53/(r84+r83+r36+r53),约等于0.0091

楼主:
呵呵,是很晕啊。。。没分析过交流啊。。谢谢各位了。。非常感谢。有空我去看下波形。(L-N)=220吧。

网友C:
交流当成直流来分析好了吧。。。。
50hz是不快,运放应该有这个速度跟随啊

网友C:
l-n是220么?

-220*1.4·····220*1.4吧?

楼主:
关键点事我不知道火线和零线对地地电压是多少,这是我的难点,火线220,零线对地是零,那么运放地反向端的2个1.2M电阻其不没用啊?我是这里想不过去。

网友C:
差分电路的信号对地似乎都悬空的。。。。。(如何接地后,好像放大倍数又变了)
看下差分放大电路。。。。。。。。
(其实,我也很模糊。。。)

楼主:
去研究一下差分电路了,谢谢了。

网友D:
“火线和零线对地地电压是多少”无关紧要,分析时假设一个值好了,不影响结果,它就是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1,可以叫衰减器),输出以+5V为对称轴了。波形不变,仍然是正弦波。应该是AD转换前级的电平移位电路。

网友E:
运放输出为 DC 5 V + AC 2 V,进AD为 DC 2.5 V + AC 1.0 V

电路设计没什么不好,思路值得借鉴。

楼主:

越来越邪乎了,应该要有一个确定的参考地,应该就是芯片的地吧,期待有人能详细描述一下。。差分放大电路也是参考电源的地啊。。

网友F:
一个差分而已, 运放输出为: (Vlo-Vn)* 22.6e3/(2.4e6+1000)  + 5

网友G:
市电50hz都被2.4M的RC衰减了(fc=30hz)

网友D:
电路设计没什么不好,思路值得借鉴。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看出电路设计有什么不好。

一个差分而已, 运放输出为: (Vlo-Vn)* 22.6e3/(2.4e6+1000)  + 5
引用 网友F:

dongshan的结果,同意!后面还有一级分压,上述结果再除以2

楼主对参考端太在意了,对电源地未尝不可,还可以当成是共模电压。

楼主:
就此结贴,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