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0-03-25):
最近在工作中碰到个郁闷的问题。。。
一台设备在一个强磁场边上工作,该强磁场的场强预计达到2~3T
当设备离磁场中心达到一定的距离时,设备就不工作了。。。
想了想,可能是设备中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当设备离强磁场太近导致高频变压器磁饱和,停止工作。。。但是条件限制,设备也不能拆开,也不能在那个地方做这个实验试试。。。
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把这个强磁场屏蔽在设备外?
或者哪位高手还能帮偶想到,设备停止工作的原因?
再或者哪位高手还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设备继续工作~~~~~~~

楼主:
自己先顶下,占个沙发~~~

楼主:
匠人,肠子,蚂蚁,阳阳,老X……各路高手
点名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得~~~或者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
高手都不在家的么????????

楼主:
一顶顶到顶楼上~~~

楼主:
继续顶,俺还就不信没人知道了~~~~~~~~

楼主:
哦,天哪,要沉底了,顶起来~~~~~~

楼主:
这问题太难?还是分太少~~~~

网友A:
既然知道怕磁,就磁屏蔽啦。

楼主:
额,忘记HWM在了
可问题就在于,俺找不到可以屏蔽磁场的方法……

楼主:
HWM指导下我,怎么屏蔽磁场?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见过电视机的高频头,他为了避免干扰,就使用一个金属外壳裹住那个电路板,

网友A:
如果是静磁场,采用高磁导率μ的铁磁材料屏蔽为最佳。其实单就磁来说,不是“屏蔽”,而是将其诱导到别处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因为我自己还拆过~~~~~~~
但是那个我只认为屏蔽的是电场,而不是磁场,因为如果在电视机旁边放个大点的音箱电视图像就变形了……

网友A:
14搂:

使图像变形的罪魁祸首主要是“磁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种材料会不会把设备吸到那个强磁场上呢。。。。。

网友A:
可能,需加强固定。

网友C:
把你的设备和使用环境快照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图像变形的主要是磁场我知道~~~但是那个电子的偏转是靠电场实现的=。=
我的意思是说电视机包括有些大屁股电脑显示器里面那个屏蔽罩不是用来屏蔽磁场的=。=
而我举那个例子是为了证明,那个屏蔽不了磁场=。=
让你误会了=。=汗个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地方是不允许带相机进去的=。=
包括一切金属制品都不行=。=
说白了就是要用在核磁共振仪的旁边~~~~~那个场强目前最高可以达到3T

网友A:
to 19 楼:

看看CRT电视机内的喇叭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也许就明白了。

网友A:
哈,核磁共振。LZ玩这玩意儿不错。其内有几壶好喝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以前看过没什么特殊的防护装置,
我猜电视上的喇叭用的是陶瓷那种吧,
如果是普通的永磁铁的那喇叭,那就是场强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设备只是在它旁边工作,跟他没关系=。=
但是它那个强磁场影响我了=。=郁闷中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因为我自己还拆过~~~~~~~
但是那个我只认为屏蔽的是电场,而不是磁场,因为如果在电视机旁边放个大点的音箱电视图像就变形了…… ...
引用 楼主:

图象变形是因为音箱中喇叭的磁铁的磁场干扰,可至图像变形不一定是干扰到已用铁皮包裹住的后视放板,而是扰到了偏转线圈或在显像管中飞行的电子!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以前看过没什么特殊的防护装置,
我猜电视上的喇叭用的是陶瓷那种吧,
如果是普通的永磁铁的那喇叭,那就是场强不够~~~
引用 楼主:

那喇叭也是普通的永磁哈喇,惟一不同的是它加了个铁皮罩!

网友C:
搞核磁的,物理应该很好!这个东西确实磁场很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拆的那个三星CRT显示器整个屁股都是被包着的,只有正面荧光屏没有=。=,但是即便这种情况在旁边有两个大音箱的话还是会变形的~~~~
我只是觉得这种屏蔽罩屏蔽不掉磁场~~~~
我还是觉得是在屏蔽电场=。=因为他们要做什么XXXX认证的包括什么EMC的等等
还有就是有些显示器就干脆裸着,什么屏蔽都没有的~~~~~~

网友C:
你那仪器如能能离它远 点,最近不要太靠近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苦恼啊,不能离他远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成像问题,要让躺在上面的人看到我设备出来的图像
其次是空间问题,放那设备的屋子就那么大,也不可能离很远
唉……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拆的那个三星CRT显示器整个屁股都是被包着的,只有正面荧光屏没有=。=,但是即便这种情况在旁边有两个大音箱的话还是会变形的~~~~
我只是觉得这种屏蔽罩屏蔽不掉磁场~~~~
我还是觉得是在屏蔽 ...
引用 楼主:

它即可屏电(与电源地相联时)也能屏磁,只不过说所谓说的屏蔽,并不就意味就一屏它就能蔽完,它还有个不能超过的强度限制,过强了这么薄的一点铁皮它也会有不少的磁场线穿过!

网友C:
如果这个仪器不是你设计的,换句话说你不能更改它的结构和增强它的性能,可能用软铁皮包裹是最经济又实用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因为我自己还拆过~~~~~~~
但是那个我只认为屏蔽的是电场,而不是磁场,因为如果在电视机旁边放个大点的音箱电视图像就变形了…… ...
引用 楼主:

yytdragon 学习要融会贯通

关于电视机高频头的哪个金属外壳,既可以认为是屏蔽电场也可以认为是屏蔽磁场
因为变化的电场,和磁场 是互相激发的
一旦屏蔽了变化的电场,电场衰减,磁场也跟着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所说的磁场是静磁场而不是电磁场啊
举个例子,一个封闭的铁外壳是可以屏蔽掉电场的,因为在他的外表面是同一电荷,那么内部场强就是0了,
但是磁场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一个铁的外壳是有可能会增强磁场的,因为它被磁化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有一点,当初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在整个仪器的外面用铝合金做了个全封闭的外壳,既屏蔽又散热。
但是还是在离那个设备大概2米多的样子就挂了。
没敢用铁外壳,我怕设备飞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薄的话,肯定会饱和
但是铁的外壳有可能会被磁化为一个新的磁场源。。。
我用的铝合金做的外壳,还是相当厚的。。。
可是不行=。=
难道就真的没什么好办法了么。。。。。。

网友D:
把设备放大屏蔽盒里面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难道就没有能像屏蔽电场一样的方法,让内部场强为0。。。
我把以前的磁学的书,翻了翻,发现在内部好像是磁场更强的地方,因为磁力线够集中。。。。单位面积上过的磁力线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在个全密封铝合金做的箱体里面。。。

楼主:
我顶起来,期待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所说的磁场是静磁场而不是电磁场啊
举个例子,一个封闭的铁外壳是可以屏蔽掉电场的,因为在他的外表面是同一电荷,那么内部场强就是0了,
但是磁场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一个铁的外壳是有可能 ...
引用 楼主:

回答yytdragon
我怎么怎么知道你说的是 静磁场
下面这个帖子是你发的
你看看有没有一个 静 字的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偶的错,因为我下意识的就习惯将电场和磁场分开了,已经淡化电磁场的概念了
那大侠,对静磁场您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薄的话,肯定会饱和
但是铁的外壳有可能会被磁化为一个新的磁场源。。。
我用的铝合金做的外壳,还是相当厚的。。。
可是不行=。=
难道就真的没什么好办法了么。。。。。。 ...
引用 楼主:

用软磁铁也不可能成为新的磁场源,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用担心!

你用的是那种铝合金,他的磁导率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时只是想当然的用了个金属外壳,又不能用铁,只好选了铝合金
我想就是问那个做铝合金的,他也不知道那个铝合金的磁导率吧。。。
这确实是个恶心的事情啊=。=

网友E:
安全等级最高的医疗电子行业进了楼主这样的公司,真是全国老百姓的悲哀……无言

网友E:
关键时刻设备停止工作了,生人变死人……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薄的话,肯定会饱和
但是铁的外壳有可能会被磁化为一个新的磁场源。。。
我用的铝合金做的外壳,还是相当厚的。。。
可是不行=。=
难道就真的没什么好办法了么。。。。。。 ...
引用 楼主:

你完全不用担心它(软磁性铁皮)会成为一个新的磁场源!
你用的铝合金是什么铝合金,磁导率大吗?不大的话再加厚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它不是个医疗电子设备,你可以认为是个科研性质的东西
只是医院什么的搞点研究用的,有点类似于搞搞视觉刺激。。。。看看病人在看某种图像时脑部有什么反应。。。
所以不了解请不要瞎说。。。。
有意见请直接提,不要动不动就是悲哀什么的,貌似您的公司就很N了似的
再者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论坛?一个技术交流的论坛,而不是摆显。。。
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中,提升技术,提高稳定性!
忘记在哪看过一句话了“产品就是人品”
所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毕竟谁都有陌生的领域
再次请你闭嘴!!!充什么悲天悯人的人物,小心脚下的路……

网友C:
你那仪器的外壳不是铁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产品国家都有对应的产品强制性认证的
所以操自己该操的心
踏实点吧,阿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铝应该是不导磁的吧,我去找点资料看看,不敢用铁皮当时是怕那个设备把我的设备给吸上去。。。那吸力还是满恐怖的,看来只有想方法固定了。加大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铝合金的,包括外壳底座等全是铝合金~~~

网友C:
铝是抗磁性物质,它磁导都比不过真空,根本不是作磁屏蔽要想的东西,只不过它的某种铝合金麻,就不好说,因为新科技新材料日新月异!
你怕它吸上去,你可以申请带入一块小的铁皮并用厚的软质物包住并用手握紧,从远到近直至最后合适的距离,感觉下它受多大的吸力,并通过合理的计算和测量得出它可能对你所制作的屏蔽盒的吸力多大,如果确实是太大了,可以把它嵌定在墙上,地板上,或某一重物体,再者就再造个不能被磁力吸引的重柜子把装有仪器的屏蔽盒固定在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去想象!

网友F:
磁场屏蔽主要是依赖高导磁材料所具有的低磁阻,对磁通起着分路的作用. 提高屏蔽效果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选高导磁率的材料,如 坡莫合金
2. 增加其厚度
3.注意磁屏蔽体的结构设计, 如一些缝隙,及通风孔都可能增加其磁阻.
4.如果特别强的磁场,可以采用双层屏蔽的办法, 外层选不易饱和的材料, 内层选用高导磁率的材料.

网友E:
还科研……对楼主这样的中国垃圾公司实在是无言……
中国的医疗事故为什么这么多,楼主这样的垃圾公司贡献不小。拿个超声来说,老外喜欢请中国的专家去讲,端个小本子老实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老外要做个实验,准备这准备那申请到猴年马月都批不下来……中国的专家当然牛的不得了,随便怎么照怎么射哪用得着病人知情,所以张口就可以说出数据……

网友E:
你要去做山寨机有谁说你,就是用一个星期报废又何妨?
你坐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要不要关手机?你会不会放点厥词说一个破手机还能放倒一架大飞机不成,不试试怎么知道?
你敢说你在CT旁边装你的“脑波科研设备”时候知会病人了?你敢自己上去试一下?

网友G:
好心你自己搜索一下,高导磁材料,自己弄些资料。不过好像MRI的磁场不是稳定的,没有玩过这些东西,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真NB,也真SB
谢谢你,我们只是提供个刺激源,如果我们乐意,我们雇一群人每人拿个图片挨个走进去也是我们乐意。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假呢。。。
我还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了
你说你也好意思冒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再告诉你,爷自己上去躺过,试了试角度
还有CT是CT,MRI是MRI,你说你不懂怎么就不问问你百度大爷呢?
每天是不是就这讽刺一句,那嘲笑一句,找你那可悲的人生快感呢?
你说人活到你这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
赶紧去上地吧

网友H:
2T~ 3T ? 这不是一般的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在里面待超过半小时,出来时脑袋都有点不舒服=。=,这还是它没工作的时候

网友H:
呵呵,当心脑功能发生改变,变成超人

网友I:
3T还好吧,不算很高。可以加磁屏蔽罩的。

网友J:
路过也**下楼上的看法!

网友K:
消除干扰的途径就是,1消灭干扰源 2切断传播途径 3提高抗干扰能力,三个你看能做到哪一个,做到就可以啦, 不对的高手更正啊,记不清楚了

网友L:
可不可以试下,
用东西包着你的设备:(层数字从外向内)
方式一:
1层阻磁材料,2层导磁材料,3阻磁材料
(注:导磁材料一定要让其组成磁回路)
方式二:
去掉方式一的第一层.

还有一个:
看一下你设备主要的磁回路方向,
以及环境的磁回路方向.
在放置上尽量使受影响情度在最小值.

网友M:
加低电阻的金属屏蔽罩!

网友N: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说,该设备是自己搞的?看楼主对高频信号比我还菜,估计设备在设计的开始就没有考虑EMC的了。
前面讨论的只说到了辐射,别忘了传导依然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辐射到市电线上,再进入你的设备。
另外,设备好象有屏幕,屏幕屏蔽吗?面积大小,干扰频率多少?
没时间,下次再说,记得铝对高频率屏蔽效果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说,该设备是自己搞的?看楼主对高频信号比我还菜,估计设备在设计的开始就没有考虑EMC的了。
前面讨论的只说到了辐射,别忘了传导依然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辐射到市电线上,再进入你的 ...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非要搞个马甲呢。。。有意思么,有什么话可以正大光明的说=。=
我都觉得你累!
这方面你不懂得话我就告诉你=。=
我的市电进入部分有磁环和扼流圈,还有X2安规电容=。=,你觉得行么!
        补充:~
   刚才忘记说了,所有的线捆在一起后外加的屏蔽网=。=
屏幕是光学的,DLP的听说过的吧,好了下一项
我加屏蔽铝壳是把我自己“捂起来”,别人别干扰我,我也别干扰别人
EMC这个东西你要让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我是承认的=。=
好了,再次飘过,感谢

楼主:
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子=。=
说谁谁知道!~~~~~~

网友N:
楼主有病,鉴定完毕!
可以完全负责的告诉你,SB,这是老子第一次在这发贴,信不信由你,这么喜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就这水平了。
既然是想解决问题,就得把情况说清楚,既然自己这么懂,就不要问。随便抛半个条件,叫人给个一下能解决的方案,那全国各地还要这么多电磁兼容实验室干吗?
这东西理论也许都知道,什么磁环,安规,看你还是一知半解(别不承认),你连你环境真实的频率都不告诉,自己设备有无辐射都不知道(别告诉我没关系,有出必有进,老子告诉你,影响不影响是另一回事)。你设备在模拟磁场环境下实验没做,就大言不惨,好象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自己的掌握中,哈哈。可笑。

网友N:
回复 楼主:
就你这态度,去死

网友O:
问题越难还真热闹!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装什么蒜呢=。=
从头看到尾的人肯定会明白原因的!
我的态度从头看到尾的人也清楚的!
对每一个用心在留言的人,我都是感谢的~
你说刚注册的ID发言的第一个帖子,居然是已经埋得这么深的帖……谁信
而且口气还和某个2货的口气一样
不就是我当初没说这个设备不是用在医院的么
我就不告诉他这是学校的实验室搞搞科研的……
装什么13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果您真的是才注册了ID2分钟之内就选中我这个埋的很深帖子来发言
我感觉万分的荣幸,也对您表示诚挚的谢意
更对您表是深深的抱歉,让您替某人背黑锅了。对不住了~~
如果不是,请保持一点风度,错了就是错了~~~

网友P:
磁场是无法屏蔽的。
改变一下设备的位置。

网友E:
晕,看最新100贴进来了,这个xqs2010估计是苦肉计马甲……

某人在产业论坛混了几年都没用过马甲。新进来的可能都不知道“产业论坛”这个名词代表什么

网友Q:
磁场是无法屏蔽的。
改变一下设备的位置。
引用 网友P:

不会吧!弄他个几十吨钢板,盖间铁屋子!试试呗!防射线是用的铅房!

网友C:
原子弹爆炸放出的射线都可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