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中如何删除not net的铺铜

楼主(2010-03-25):
各位:
  之前pcb图中有在bottomsolder层的铺铜,是用not net来完成的,但现在删除不了它,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没有,请指教!

网友A:
选择bottomsolder,执行S-Y->DEL就可以全部删除了.

楼主:
Blaze99:
    我试过了,删除不了。在此也谢谢你了。

网友B(2011-05-09):
好像是删除死铜的是吗?在你铺铜的时候会有一个选项,你选择第二个删除死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