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3-25):
我用LM331做AD转换 交流电压 、电流信号采集想用霍尔元件  因为LM331要求输入的电压范围是0到10V的直流 而霍尔出来的是还是交流信号 所以我想用运放在331前面组成一个加法电路 把交流提上去 成直流信号 再用331进行AD转换 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侠们给点指导

网友A:
估计够呛,LM331的转换时间很长的。
lm331输出的是频率信号,最大好像是10K。你这么测交流电压,那测出的是单位时间(你的采样时间)之内的电压信号的平均值。

网友B:
理论上可以,软件中减去偏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