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中继:只用两颗CAN驱动芯片是否可以做CAN中继?

楼主(2010-03-25):
看过几个设计是用CPU接两个独立的CAN通路(CAN控制器和驱动器),CPU负责通信数据转发。
能不能直接两颗CAN驱动芯片,TXD与RXD分别连接,做CAN中继?

网友A:
建议LZ先弄明白什么叫做中继。
依你所说,拿两根线把CANH、CANL分别接上,这两根线也能叫做中继?

楼主:
上面的办法是想把一根线分成两部分,CAN总线负载数也就分成两部分,从而减少总线的负载数。
现在有的办法是是用CPU接两个独立的CAN通路(CAN控制器和驱动器),CPU负责通信数据转发。
我是想省区CPU转发的环节,减少成本和传输时延。

网友A:
只要中继器的两侧是独立的CAN网络,则CAN控制器的部分无法省,因为两个网络的时间特性和总线状态是不同的。
当然,如果想优化,可以用FPGA+2个收发器做。

楼主:
只用两颗CAN驱动器IC,把数字端TXD和RXD分别对接,是不是可以保证两个网络的时间特性和总线状态相同呢?
烦劳再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