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检测问题

楼主(2010-03-25):
请教各位我这个电路怎么检测不到,施加大气压的时候我量输出端没变化,谢谢!

楼主:
有用过AD620B的工程师吗?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记得这个仪放应该是不能单5V供电的吧……你先仔细看看手册怎么描述的

网友B:
AD623才是单电源的。

楼主:
AD620的供电电压范围是正负2.3V到正负18V

楼主:
AD620B可以单电源供电,与资料上不同的地方是我把第5脚直接接地了

网友C:
你把2,8脚的连线倒倒试试

楼主:
第8脚与第1脚之间那个电阻是调节放大倍数的,第2脚是输入脚,这样倒过来恐怕也工作不了吧

楼主:
请问有做过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大气压力的吗?

网友D(2010-04-30):
关注一下,没搞过。

网友E:
大气压太小,用压力传感器应该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5脚接地时没有问题的。我以前用AD620BR放大过血痒信号,心电信号,都没问题。。
2,3脚调换下。或者,调节电阻,放大倍数加大吧。如果信号还太小,就要再加一级放大了。因为信号太弱,你 的单片机采集不到的,。

网友F:
关键就在你的AD620  5脚接地,这样的话输出信号的直流电位就是0了,但是AD620单电源应用时输出最低电压是1.1V左右。因此你看不到输出信号,必须像datasheet上的那样,通过一个运放跟随,将5脚偏置到一个合适的电位才行。

网友G:
把输入的信号反转一下看看,是不是输出是方向电压,而你的反向电压做多就是0V所以看不到?

网友H:
5脚接1V基准试试

网友I:
传感器要用绝对压力的,不能用相对压力传感器,您看一下是否是这个原因,相对压力是和大气压力相对而言的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J(2010-06-10):
不关620的事情!你把电源和输出搞反了。

网友K(2010-12-19):
按17楼说的试试

网友L:
支持17楼。给了正解

网友M:
1、AD620可以单电源供电
2、在单电源供电的时候,AD620的5PIN一般需要接一个电压基准,这主要是解决失调电压的问题,把门槛抬高到电压基准之上,相当于给AD620进行双电压供电而已。
3、如20楼所说,你给压力传感器的VCC和GND弄反了,要那么把掉反过来,要么把AD620的2、3PIN反接。
4、你需要搞清楚,你用的是绝压传感器还是差压传感器,如果两边同时受到大气压压力,压力传感器的输出始终为0,则AD620没有正确的输出自然是正常的。
5、AD620的2、3PIN上应该各接一个104电容到地,并且各接一个1M欧的电阻到地,防止传感器引线和AD620连接不良时,AD620的输入高阻导致输出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