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产自研1553B总线板卡资料

楼主(2010-03-25):
MIL-STD-1553B产品系列
支持多种通用计算机总线平台:ISA、PC104、PCI、CPCI、PXI、USB
单功能、多功能、单通道、双通道选择
支持Windows98/2000/xp/Linux/VxWorks
驱动程序:提供标准DLL,支持VC、VB、Delphi、LabVIEW、CVI等标准的开发语言平台
应用程序:我们提供的应用程序使客户只需安装即可使用1553板卡,实现大多数应用所需的通讯操作功能。如果用户购买的是我们的多功能卡,则可轻松实现1553总线仿真
工业级产品:-40℃--85℃
  技术规范:
电源需求:+5V,±12V
物理尺寸:CPCI为3U,其它板卡为标准型
连接器:PC/104采用双排插针非总线连接器,其它选用DB25、DB62、SCSI36、SCSI68等,随产品标配一个对应的连接器接头

  基于自主开发协议芯片的1553板卡
  主要性能:
设置MIL-STD-1553A或MIL-STD-1553B
单功能或多功能、单通道或双通道设计
1或2个BC(总线控制器)
1或2组0-31个RT(远程终端)
1或2个MT(总线监视器)
自动BC重试
BC支持帧重复发送
可设置帧重复发送的次数:有限次重复发送
软件设置帧间隔和消息间隔时间
支持时标模式
RT方式下可设置非法命令表
MT方式下支持过滤功能
双通道数据发送和接收
大容量的数据存储:16M×16bit
8路TTL数字量输入和输出
4路RS422电平数字量输入与输出
  订货信息:
  PCI总线
  PCI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PCI-BC/31RT/MT
  PCI总线单通道多功能‥‥‥‥TS1553-PCI-BC﹠31RT﹠MT
  PCI总线双通道单功能‥‥‥‥TS1553-PCI-BC/31RT/MT-2
  PCI总线双通道多功能‥‥‥‥TS1553-PCI-BC﹠31RT﹠MT-2
  CPCI/PXI总线
  CPCI/PXI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CPCI/PXI-BC/31RT/MT
  CPCI/PXI总线单通道多功能‥‥‥‥TS1553-CPCI/PXI-BC﹠31RT﹠MT
  CPCI/PXI总线双通道单功能‥‥‥‥TS1553-CPCI/PXI-BC/31RT/MT-2
  CPCI/PXI总线双通道多功能‥‥‥‥TS1553-CPCI/PXI-BC﹠31RT﹠MT-2
  PC/104总线
  PC/104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PC/104-BC/31RT/MT
  PC/104总线单通道多功能‥‥‥‥TS1553-PC/104-BC﹠31RT﹠MT-2
  ISA总线
  ISA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ISA-BC/31RT/MT
  ISA总线单通道多功能‥‥‥‥TS1553-ISA-BC﹠31RT﹠MT
  ISA总线双通道单功能‥‥‥‥TS1553-ISA-BC/31RT/MT-2
  ISA总线双通道多功能‥‥‥‥TS1553-ISA-BC﹠31RT﹠MT-2
  USB总线
  USB接口单通道单功能‥‥TS1553-USB-BC/31RT/MT
  USB接口单通道多功能‥‥TS1553-USB-BC﹠31RT﹠MT

  基于61580协议芯片的1553板卡
  主要性能:
设置MIL-STD-1553A或MIL-STD-1553B
单功能,通过软件可设置BC、RT或MT工作模式
自动BC重试
支持重复发送
软件设置帧间隔和消息间隔时间
支持时标功能
时标分辨率可设
支持BM模式过滤功能
有自检功能
RAM为:4K×16bit
双冗余通道数据发送和接收
  订货信息:
  PCI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PCI-BC/RT/MT-DDC
  PC104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PC104-BC/RT/MT-DDC
  ISA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ISA-BC/RT/MT-DDC
  CPCI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CPCI-BC/RT/MT-DDC
  PXI总线单通道单功能‥‥‥‥TS1553-PXI-BC/RT/MT-DDC

ARINC-429产品系列
支持多种通用计算机总线平台:PCI、CPCI/PXI、PC104、ISA、PMC、USB
多种收发通道配置:2收1发、2收2发、4收2发、4收4发、8收4发、8收8发
波特率12.5K,48K或100K软件可设置
支持Windows98/2000/xp/Linux/VxWorks
驱动程序:提供标准DLL,支持VC、VB、Delphi、LabVIEW、CVI等标准的开发语言平台
应用程序:我们提供的应用程序使客户只需安装即可使用429板卡,实现大多数应用所需的通讯操作功能
工业级产品:-40℃--85℃
  技术规范:
FIFO:最小256DWORD
电源需求:+5V,±12V
物理尺寸:CPCI为3U,其它板卡为标准型
连接器:PC/104采用双排插针非总线连接器,其它选用DB25、DB62、SCSI36、SCSI68等,随产品标配一个对应的连接器接头
  主要性能:
中断和查询方式可选
每个发送和接收通道配备大容量FIFO
FIFO触发深度软件可设
标号过滤
添加时间标签
定时发送
波特率12.5Kbps、48Kbps或100Kbps可选
可设置发送帧间隔和字间隔
  订货信息:
  PCI总线
  PCI ARINC-429 2收1发‥‥‥‥TS429-PCI-2R1T
  PCI ARINC-429 2收2发‥‥‥‥TS429-PCI-2R2T
  PCI ARINC-429 4收2发‥‥‥‥TS429-PCI-4R2T
  PCI ARINC-429 4收4发‥‥‥‥TS429-PCI-4R4T
  PCI ARINC-429 8收8发‥‥‥‥TS429-PCI-8R8T
  CPCI/PXI总线
  CPCI/PXI ARINC-429 2收1发‥‥‥‥TS429-CPCI/PXI-2R1T
  CPCI/PXI ARINC-429 2收2发‥‥‥‥TS429-CPCI/PXI-2R2T
  CPCI/PXI ARINC-429 4收2发‥‥‥‥TS429-CPCI/PXI-4R2T
  CPCI/PXI ARINC-429 4收4发‥‥‥‥TS429-CPCI/PXI-4R4T
  CPCI/PXI ARINC-429 8收8发‥‥‥‥TS429-CPCI/PXI-8R8T
  PC/104总线
  PC/104 ARINC-429 2收1发‥‥‥‥TS429-PC/104-2R1T
  PC/104 ARINC-429 4收2发‥‥‥‥TS429-PC/104-4R2T
  ISA总线
  ISA ARINC-429 2收1发‥‥‥‥TS429-ISA-2R1T
  ISA ARINC-429 4收2发‥‥‥‥TS429-ISA-4R2T
  ISA ARINC-429 8收4发‥‥‥‥TS429-ISA-8R4T
  PMC总线
  PMC ARINC-429 2收1发‥‥‥‥TS429-PMC-2R1T
  PMC ARINC-429 4收2发‥‥‥‥TS429-PMC-4R2T
  PCMCIA总线
  PCMCIA ARINC-429 2收1发‥‥‥‥TS429-PCMCIA-2R1T
  PCMCIA ARINC-429 2收2发‥‥‥‥TS429-PCMCIA-2R2T
  USB总线
  USB ARINC-429 2收2发‥‥‥‥TS429-USB-2R2T
  USB ARINC-429 4收4发‥‥‥‥TS429-USB-4R4T

西安腾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
  15091636894  029-68668020

网友A(2010-10-26):
西安方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ACQ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我们的货源渠道稳定可靠,货期一般是4-6周。ACQ公司的产品种类繁多,1553测试卡、429测试卡、运动控制板卡、步进电机控制板卡、数字采集卡、模块载板、以太网产品。该公司的产品除了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外,还用于运输领域和工业领域。
AcQ总部位于荷兰的Rijnstraat,成立于1985年,专注于航空领域功能板卡领域。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电子系统中,其板卡具有模块化,灵活搭配的特点,为客户提供软件、硬件及系统方案。其业务覆盖全球各地。
品质方面:AcQ-Inducom获得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AcQ-Inducom符合AS9100 Q3/08质量标准
AcQ-Inducom符合ED-80/DO-254硬件开发标准
AcQ-Inducom符合ED-12/DO-178B软件开发标准
VME总线产品
数据通信板卡
VME302 VME接口的16通道ARINC-429 控制板卡
VME360 VME接口的CAN总线控制板卡
并行/二进制 I/O板卡
VME330/
VME331 VME接口的64通道二进制输入板卡
VME332/
VME333 VME接口的64通道二进制输出板卡
VME338 VME接口的32通道继电控制器板卡
运动控制板卡
VME321 VME接口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板卡
VME322 VME接口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板卡
VME323 VME接口的正交增量解码器接口板卡
模拟板卡
VME392 VME接口的64通道模数转换卡
VME393 VME接口的32通道模数转换卡
VME395 VME接口的12-/16-位 64通道数模转换卡
特殊功能卡
VME1340 VME接口的紧凑型闪存板卡
VME2303 VME接口MIL-STD-1553双通道板卡
VME385 VME接口的通用定时/计数卡
VME390 VME接口的热电阻测试卡
M-module载板
i4000 VME接口M-module载板 (6U)
i4001 VME接口M-module载板 (3U)
PMC-module载板
i4400 VME接口 (VME64/VME64x)Low-cost 6U 大小的 PMC/PrPMC载板
数据采集卡
VME330/
VME331 VME接口64 通道二进制输入
VME332/
VME333 VME接口64通道二进制输出
VME338 VME接口32 通道继电控制器板卡
VME392 VME接口64 通道模数转换卡
VME393 VME接口32 通道模数转换卡
VME395 VME接口12-/16-位 64 通道数模转换卡
MIL-STD-1553 / STANAG板卡
VME2303 VME接口MIL-STD-1553 双通道板卡
CompactPCI 产品
数据通信板卡
CPCI302 CompactPCI 接口ARINC-429控制板
CPCI360 CAN总线控制板
并行/二进制 I/O板卡
CPCI330/
CPCI331 CompactPCI二进制输入控制板
CPCI332/
CPCI333 CompactPCI 二进制输出控制板
CPCI338 CompactPCI 八进制中继控制板
运动控制板卡
CPCI321 CompactPCI 步进电机控制板
CPCI322 CompactPCI 步进电机控制板
CPCI323 6 通道编码器输入控制板
模拟板卡
CPCI392 CompactPCI 16 通道模数转换卡
CPCI393 CompactPCI 8 通道模数转换卡
CPCI395 CompactPCI 12-/16-位16通道数模转换卡
特殊功能卡
CPCI1403 CompactPCI MIL-STD-1553单通道板卡
CPCI1404 CompactPCI STANAG 3910板卡
CPCI2403 CompactPCI MIL-STD-1553双通道板卡
CPCI340 CompactPCI总线紧凑型闪存接口板卡
CPCI385 CompactPCI 通用定时/计数卡
CPCI390 CompactPCI RTD测试板卡
M-module 载板
i3000 CompactPCI M-module载板(3U)
i3002 CompactPCI M-module 载板 (3U)
i3100 CompactPCI M-module 载板 (6U)
数据采集卡
CPCI330/
CPCI331 CompactPCI 二进制输入控制板卡
CPCI332/
CPCI333 CompactPCI 二进制输出控制板块卡
CPCI338 CompactPCI 八进制中继器控制板
CPCI392 CompactPCI 16通道模数转换卡
CPCI393 CompactPCI 8通道模数转换卡
CPCI395 CompactPCI 12-/16-位16Channel数模转换卡
MIL-STD-1553 / STANAG板卡
CPCI1403 CompactPCI接口MIL-STD-1553单通道板卡
CPCI1404 CompactPCI接口STANAG 3910板卡
CPCI2403 CompactPCI接口MIL-STD-1553双通道板卡
PCI 产品
数据采集板卡
PCI1403 PCI接口MIL-STD-1553单通道板卡
PCI1404 PCI接口STANAG 3838/3910板卡
PCI2403 PCI接口MIL-STD-1553双通道板卡
PCI302 PCI接口ARINC-429控制卡
PCI360 CAN总线控制器标准接口板卡
并行/二进制I/O板卡
PCI330/
PCI331 PCI接口二进制输入控制板卡 16 通道信源/信宿输入
PCI332/
PCI333 PCI接口二进制输出控制板卡 16 通道信源/信宿输出
PCI338 PCI接口八位中继器控制板卡
运动控制板卡
PCI321 PCI 接口步进电机控制板
PCI322 PCI 接口步进电机控制板
PCI323 6 通道编码输入控制板
模拟板卡
PCI392 PCI 接口16通道模数转换卡
PCI393 PCI 接口8通道模数转换卡
PCI395 PCI 接口12/16-位 16通道数模转换卡
特殊功能板卡
PCI385 PCI通用定时/计数卡
PCI390 PCI RTD测试卡
M-module载板
i2001 PCI总线 M-module 载板
数据采集卡
PCI330/
PCI331 PCI二进制输入控制板卡16 通道信源/信宿输入
PCI332/
PCI333 PCI二进制输出控制板卡16 通道信源/信宿输出
PCI338 PCI八进制中继器控制板
PCI392 PCI 16通道模数转换卡
PCI393 PCI 8通道模数转换卡
PCI395 PCI 12/16-位16通道数模转换卡
MIL-STD-1553 / STANAG板卡
PCI1403 PCI MIL-STD-1553单通道板卡
PCI1404 PCI STANAG 3838/3910板卡
PCI2403 PCI MIL-STD-1553双通道板卡
PMC产品
数据通信板卡
ccPMC408 智能四通道CAN (CAN2.0B, ARINC-825) ccPMC控制板
PMC400 100Mbps以太网PMC适配器
PMC408 智能四通道CAN (CAN 2.0B, ARINC-825) PMC控制板
PMC450 带前后I/O的PMC FPGA 8通道串行控制器板卡
PMC451 基于FPGA 16/24通道PMC串行通信控制板卡
PrPMC520 带MPC5200和FPGA灵活解决方案的PMC处理器板卡
特殊功能板卡
ccPMC430 带有安全擦除和写保护功能的导冷PMC存储卡
ccPMC481 带后I/O导冷PMC音频卡
PIM481-J and
PIM-DSUB PIM481-J和PIM-DSUB PMC I/O模块
PMC403 MIL-STD-1553板卡
PMC404 STANAG 3838/3910板卡
PMC481 带前后I/O的PMC音频卡
PrPMC520 带MPC5200和FPGA灵活解决方案的PMC处理器板卡
基于FPGA技术板卡
ccPMC430 带有安全擦除和写保护功能的导冷PMC存储卡
PMC450 带前后I/O的PMC FPGA 8通道串行控制器板卡
PMC451 基于FPGA 16/24通道PMC串行通信控制板卡
PrPMC520 带MPC5200和FPGA灵活解决方案的PMC处理器板卡
独立板卡
PrPMC520 带MPC5200和FPGA灵活解决方案的PMC处理器板卡
MIL-STD-1553 / STANAG板卡
PMC403 MIL-STD-1553板卡
PMC404 STANAG 3838/3910板卡

联系人:刘**
电话:029-88248339—8055
手机:13619203763
Email:liuzhimiao@fy-ic.com
MSN:fangyuanming2972@hotmail.com
地址:西安市西**开发区科技路10号华奥大厦C座24楼
公司网站:www.1553-cpc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