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alibur1553B仿真测试板卡

楼主(2010-03-25):
西安腾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美国EXC公司(Excalibur Systems)的全线航空总线产品(1553b通信卡、1553b测试仿真卡、Arinc429通信卡、Arinc429测试仿真卡、配套连接组件等)。处理协议类型(MIL-STD-1553b/a,MIL-STD-1773/1760,STANAG 3838/3910,Arinc429/629,H009,Arinc-561, Arinc-575,Arinc-708,CAN,discrete I/O ,Serial(RS232, RS422, RS485等等),硬件接口(PC、PCI、cPCI、VXI、VME、PC104、PCMCIA),4-6weeks的货期。
EXCALIBUR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公司成立于1986年,专注于航空总线板卡的研究与生产。是提供航空工业领域高质量、有效数据总线接口、耦合装置、电缆、连接器和整合装置的领军企业。Excalibur产品线符合MIL-STD-1553 、ARINC-429和其它军事和商业航空电子规格。
高集成度:体积小,可以节省宝贵的机箱插槽;
高灵活性:EXCALIBUR的429板卡速率可以通过软件任意可调(可调速率范围在100k—12.5k常用);
高可靠性:接口都是双通道冗余的,由两条线进行连接,增加了传输过程中数据正确的可靠性 ;
开放的源代码:根据客户操作系统的需求,厂家提供相应的C语言代码编程的驱动;
有竞争的价格:价格与同功能其他品牌产品比较有绝对的优势;
适应恶劣环境的产品:根据不同环境要求提供扩温级的产品。

相关产品:
1553B总线PCI卡、CPCI卡、PC104卡、PCMCIA卡、VXI、VME卡等等;
429总线测试仿真卡;
1553、429总线协议芯片;
EXC-4000系列产品;有PCI\CPCI\PC104PLUS\VXI四种接口的板卡。板卡采取母板+模块的方式,一个母板支持4-8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代表不同的协议,如:MIL-STD-1553、MIL-STD-1760、ARINC-429、ARINC 708、MMSI、H009、Serial、Discrete和CAN总线,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组合,模块间可独立工作也可同时工作而互不影响,改变了以前一个协议一块板卡的传统模式,方便了使用也节省了经费,同时稳定可靠的工作特性也解除了您的后顾之忧!
最新推出1553bPCMCIA(笔记本电脑接口专用)多功能双通道卡,64个终端,独立的两个通道,可用于外场测试,适应恶劣环境,扩温极的产品,方便快捷功能强大!
同时还有1394测试卡推出,有100兆,200兆,400兆3个传输频段,每通道2兆的缓存,128兆的内存,可以按CC,RN,BM模式工作,传输速率可达400兆,完全满足您对高速率的要求!
单功能1-4个通道,多功能32个终端,64个终端,BC,RT,MT模拟功能,支持错误注入功能,可调的时间发送间隔,数据双缓冲,新颖的母板加模块组合,扩温极的产品,模块可同时通信,模块协议有1553B,429,422,1760等,母板有PCI,CPCI,PC104,VXI/VME四种接口,具有防错功能、容错功能、错误的检测和定位、 错误的隔离、错误的校正、系统监控及系统恢复功能。
最新推出AFDX/ARINC-664总线多功能卡,PCIe接口类型,最多支持2个模块。
美国EXC 1553b、Arinc429、CAN、1394等通信卡、测试卡产品,是你航电方面项目的首选!
EXC-1553PCI/MCH-(1-4) PCI总线,1-4通道,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每通道均可编程设定工作为BC、RT及MT
EXC-1553cPCI/MCH-(1-4) cPCI总线,1-4通道,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每通道均可编程设定工作为BC、RT及MT
EXC-1553PC104/MCH-(1-4) PC104总线,1-4通道,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每通道均可编程设定工作为BC、RT及MT
EXC-1553ExCARD/Px  Express接口,多功能单/双通道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
EXC-1553ExCARD/PxS Express接口,单功能单/双通道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
EXC-1553ExCARD/PxM Express接口,单功能单通道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MT功能。
EXC-1553PCMCIA/B PCMCIA总线, 单功能单通道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
EXC-1553PCMCIA/P1-R 改进型PCMCIA总线, 单通道多功能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
EXC-1553PCMCIA/P2-R 改进型PCMCIA总线, 双通道多功能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
EXC-1553PMC/P(M)xII 支持单或双冗余, 兼容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C驱动
EXC-2000PCI/Ax/Bx,PCI总线5-20个429通道,自由设置收发,C驱动.
DAS-429PCMCIA/RT6D4-R,4个固定接收,6个自由设置收发.
DAS-429PCMCIA/RT10-R,4个离散量通道,6个自由设置收发,C驱动
EXC-1394PCI-(1-3) PCI总线,1-3通道,每通道均支持100,200及400M/s传输速率
EXC-1394PCIe-(1-3) PCIe总线,1-3通道,每通道均支持100,200及400M/s传输速率
EXC-4000PCI/CPCI/PC104/VXI/VME,多协议多功能,可以完成1553A,1553B,429,708,232/422/485,CAN,1760,等总线协议。
EXC-1553PC/MCH PC总线,1~8个模块,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VME/MCH VME/ VXI总线, 1~8个模块,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104/MCH PC104总线,单双冗余,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MC/MCH PMC总线,1~4个模块,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C/HC-V PC总线, 可编程设定工作为BC、RT及BM,小尺寸。
EXC-1553VME/E VME/ VXI总线,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553PC/EP PC总线, 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553VXI/E4C VXI总线, 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553VXI/EZC VXI总线, 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760P104/MMSI 16位,PCI总线
以上板卡均支持自动重试主帧和最小帧可编程的消息间隔,数据双缓冲,可选的广播方式,监控传输全过程,均有扩温极的产品,支持VX-WORKS操作系统,模块种类全,涵盖目前常用及特殊用途的总线协议,接口全!提供底层代码和编程例程,便于二次开发.

1553B总线测试仪
1553B 总线网络测试仪可利用总线控制系统检测,和排除飞机线路故障,BC,RT,MT全程仿真,可进行地面现场测试维修,飞机的飞控和航电系统维护、保养以及实时检测,也可用于实验室高效仿真测试,对于1553B电信号和波形信号也可以进行实时观测。
S2476N是BCF生产的一款便携式,1553B总线网络测试仪,它可以发现并隔离主总线和测试脚上所有常见的线缆故障,例如短路、屏蔽短路、开路和交叉线等。同时该设备也可用于测量接入损耗,从而减少检测一个完整系统所需要的时间。S2476N测试仪带有红/绿LED指示开路、短路、交叉线和屏蔽/保护体系短路的正常/故障状态。LCD显示任意两个测试端之间的dB接入损耗。S2476N是唯一的一款可以对1553B数据总线进行内存标示的设备,它允许用户对系统进行完整的监测,且可以定期对系统进行预防性的维护。

供应支持CPCI/PCI/USB/VME/VXI/PCMCIAARINC429接口卡
提供的资料:1.MIL-STD-1553介绍;2.ARINC-429介绍;3.1553B产品实际应用的介绍;4.相关1553B、1760、429等产品介绍等
欲详细了解请登录: www.tengsheng-ic.com

网友A(2010-10-26):
  EXCALIBUR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公司成立于1986年,专注于航空总线板卡的研究与生产。是提供航空工业领域高质量、有效数据总线接口、耦合装置、电缆、连接器和整合装置的领军企业。Excalibur产品线符合MIL-STD-1553 ARINC-429和其它军事和商业航空电子规格。
EXCALIBUR品牌介绍:
Excalibur
1986年率先设计出第一款ARINC-429 PC接口卡;
Excalibur
1990年伴随MAGICard 系列的投产,率先设计第一款多协议接口卡;。
Excalibur
设计出第一款ARINC-429MIL-STD-1553PCMCIA接口卡;
Excalibur
提供一次性采购业务:连接器、线缆、耦合器、板卡、测试盒及系统方案;
Excalibur
拥有最大的MIL-STD-1553B ARINC-429 接口卡生产线;
Excalibur
为客户提供软件、硬件及系统方案;
Excalibur
的业务覆盖全球各地;
EXCALIBUR产品质量保证:
Excalibur
获得ISO9001认证。
Excalibur
严格符合ANSI/IPC-A-610 Class II 质量标准。

高集成度:体积小,可以节省宝贵的机箱插槽;
高灵活性:EXCALIBUR429板卡速率可以通过软件任意可调(可调速率范围在100k—12.5k常用);
高可靠性:接口都是双通道冗余的,由两条线进行连接,增加了传输过程中数据正确的可靠性

开放的源代码:根据客户操作系统的需求,厂家提供相应的C语言代码编程的驱动;
有竞争的价格:价格与同功能其他品牌产品比较有绝对的优势;
适应恶劣环境的产品:根据不同环境要求提供扩温级的产品。

相关产品:
1553B
总线PCI卡、CPCI卡、PC104卡、PCMCIA卡、VXIVME卡等等;
总线测试仿真卡;
429总线协议芯片;
EXC-4000
系列产品;
EXC-4000系列目前是EXC公司的主推产品。他有PCI\CPCI\PC104PLUS\VXI四种接口的板卡。板卡采取母板+模块的方式,一个母板支持4-8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代表不同的协议,如:MIL-STD-1553MIL-STD-1760ARINC-429ARINC 708MMSIH009SerialDiscreteCAN总线,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组合,模块间可独立工作也可同时工作而互不影响,改变了以前一个协议一块板卡的传统模式,方便了使用也节省了经费,同时稳定可靠的工作特性也解除了您的后顾之忧!
提供的资料:1.MIL-STD-1553介绍;2.ARINC-429介绍;3.1553B产品实际应用的介绍;4.相关1553B1760429等产品介绍等

最新推出1553bPCMCIA(笔记本电脑接口专用)多功能双通道卡,64个终端,独立的两个通道,可用于外场测试,适应恶劣环境,扩温极的产品,方便快捷功能强大!
同时还有1394测试卡推出,100,200,4003个传输频段,每通道2兆的缓存,128兆的内存,可以按CCRNBM模式工作,传输速率可达400,完全满足您对高速率的要求!
单功能1-4个通道,多功能32个终端,64个终端,BC,RT,MT模拟功能,支持错误注入功能,可调的时间发送间隔,数据双缓冲,新颖的母板加模块组合,扩温极的产品,模块可同时通信,模块协议有1553B,429,422,1760,母板有PCICPCIPC104VXI/VME四种接口,具有防错功能、容错功能、错误的检测和定位、
错误的隔离、错误的校正、系统监控及系统恢复功能。

最新推出AFDX/ARINC-664总线多功能卡,PCIe接口类型,最多支持2个模块。
美国EXC 1553bArinc429CAN1394等通信卡、测试卡产品,是你航电方面项目的首选!
联系人:刘**
电话:029882483398055

手机:13619203763
Emailliuzhimiao@fy-ic.com
MSNfangyuanming2972@hotmail.com
地址:西安市西**开发区科技路10号华奥大厦C24
公司网站:www.1553-cpc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