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理解PDIUSBD12的挂起状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26):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很长时间没看到圈圈了,是不是去结婚了。:lol

网友A:
挂起了就不能访问这些寄存器了呀...我是把这个脚直接接地的...虽然挂起时功耗稍微大些。

楼主:
我的电路部分见附图,只是芯片用的是MSP430F149,RST_H没有接上拉电阻。由于刚开始接触usb,所以试验方法可能不正确,还请圈圈和各位高人指正。试验方法如下:
1、上电MSP430F149进行必要初始化,复位D12,等待晶振起振。
2、发送命令F3,写入数据1EH,00H,使softconnect有效。并等待SUSPEND为高。(呵呵,没办法还没有学习到枚举,这能让主机无法识别)
3、SUSPEND为高时(不知道是否为挂起状态,我理解是挂起状态,请高人指点),执行命令F4,有数据返回。
4、再次执行命令F3,写入数据0EH,00H,使softconnect失效。
5、执行命令F3,写入数据1EH,00H,是softconnect有效。此时主机再次出现无法识别设备图标。
问题:当SUSPEND为高时(我现在的理解是挂起状态指示:( ),貌似不影响我读写一些寄存器。

网友B:
哈哈,买一本圈圈的书吧,还有配套散件。

网友A:
数据手册里应该列出了,哪些寄存器在挂起状态是不可访问的。

楼主:
谢谢圈圈,不过我又仔细阅读了一遍数据手册,还是没有找到啊。:(
圈圈能告诉我大概再哪个位置吗,现在比较怀疑周立功的文档。
附件中是我所阅读的数据手册。

网友A:
你在Set mode时,将第一字节的bit1和bit2都设置成0(时钟关闭),再试试看挂起后能否再访问寄存器。这个东西俺没去深究它...

楼主:
谢谢圈圈指点,就是这里的问题。由bit2控制的挂起时钟状态,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
当处于挂起状态且bit2为0时,内部寄存器不能访问,反之能正常访问。

网友C(2010-05-12):
内部寄存器不能访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