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话筒信号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有一任务要用3.3V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做一个普通的驻极体话筒信号放大(最好有滤波)电路送AD(基准是2.5V),同时在相同电源下,要做一个0-2V音频信号的小功率线路输出电路,以前没做过模拟方面的东东,请高手指点一下,可选用那些低耗芯片实现?或低功能耗的解决方案,请求指点?

网友A:
我也正在做这个,话筒那边放大用MAX9812,音频那边,你是指耳机吧?用普通的放大器就可以了,我用的是TPA2005

网友B:
不好意思!

楼主:
hanxu7884,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现在做好了吗?用普通的驻极体电容话筒,声音效果,特别是噪音怎样?另外我的输出是从D/A输出到功放的音频输入端,TPA2005可能不适合,阻抗也好像不一样的,有其它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