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恒流源

楼主(2010-03-25):
请问各位,脉冲恒流源,电流高达20A,在未知负载的条件下。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啊?采用高速运放加扩流管,控制输入脉冲从而实现输出脉冲电流,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吗?各位高人有脉冲电流这方面的经验的,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脉冲频率多大呀?

楼主:
频率大概在几百赫兹吧。

网友B:
20A是平均值还是峰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平均值,这个东西能做出来吗?我在怀疑.....

网友C:
几百赫兹,没有问题。20A,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要的最大输出电压有多高,效率要求有多高。

楼主:
谢谢 maychang

20A时,电压达到10V吧,频率最高500HZ。

网友C:
7楼:
我在6楼关心的是效率,不是频率。
对现在的管子来说,几百赫兹和几千赫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可以胜任愉快。
你的方案是斩波。假定斩波之前电源电压为10V,若负载为0.5欧,输出电流恰为20A,但若负载为0.25欧,那么就要有5V降在斩波管上(实际上已经不能说是斩波,而是线性放大),管子上功耗达100W,这个功耗是否能接受?

楼主:
7楼:
我在6楼关心的是效率,不是频率。
对现在的管子来说,几百赫兹和几千赫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可以胜任愉快。
你的方案是斩波。假定斩波之前电源电压为10V,若负载为0.5欧,输出电流恰为20A,但若负载为0.25欧 ...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哈maychang老师,早上头晕晕的,你说的效率看成频率了,这个功耗可以接受。谢谢你!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来做这个电路,特别应用再led白光驱动上,应该是理想的驱动方式,请各位大牛指教

网友E(2013-03-26):
引用 网友C:
7楼:
我在6楼关心的是效率,不是频率。
对现在的管子来说,几百赫兹和几千赫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可以胜 ...

请问如何斩波?斩波信号是放在放大器上还是放在mos管上?

网友F:
没明白楼主要的是每个脉冲的电流恒定还还是平均电流恒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来做这个电路,特别应用再led白光驱动上,应该是理想的驱动方式,请各位大牛指教 ...

我不懂LED。
请问,驱动LED用恒流源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还用脉冲恒流源?

网友G:
请问楼主,脉宽范围是多少?

网友H:
关键是:
1,脉宽、上升沿、下降沿要求
2,负载性质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无法下定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还有最大负载阻抗。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