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关于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我们选择的是STM32F103VCT6 100pin的iC,要使用并行总线控制LCD Panel。
参考开发板STM3210E_EVAL的设计,其LCD Panel的RS引脚应该接在地址线A0处,即PF0引脚。可是100pin封装的片子没有F和G两组引脚。
那么,我要使用硬件的并行接口控制LCD Panel,其RS引脚应该接到哪里呢?
还是说100pin的不支持这种硬件接法呢。
谢谢!

网友A:
需要使用地址锁存器分离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

楼主:
不明白该怎么操作。还请明示!谢谢!

网友A:
请找一本讲单片机外设接口的书看看,如何使用地址锁存器分离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的描述不太清楚,导致了部分的误解。
是这样的:LCD Panel实际没有地址线而言,仅仅是通过RS的高低电平来选择传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有点类似ALE的功能(NANAFlash就有数据地址公用一组并口线)。
              本来是靠PF0脚的高低电平来告诉LCD Panel,现在传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有点类似地址锁存器分离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时用的ALE功能。
             那么现在100pin没有PF0引脚,那该用什么引脚来担任这个任务,告诉外设目前传送的是地址(命令)还是数据呢。

     不知道这回我说明白没有。

另外,开发板中没有用到只有8位并口线的NANAFlash(例如HY27UF084G2B的NANAFlash),那么,我们如果要用,改用什么引脚来使用ALE功能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A16、A17.....等地址线试试。

楼主:
香版,别让我们试试啊!
打次板可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好长时间啊。到时候割线也麻烦啊!
能想办法重设计源头确认一下不?
谢谢啦!

网友A:
原理上使用A16、A17.....等地址线是可行的,如果希望从设计源头确认,恐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楼主:
我们准备在开发板上测试一下,将LCD PANEL使用的AD0改成AD16,然后跳下线进行测试。
不过,对我这个刚入手的人来说恐怕也要点时间。(担心跳线后影响Demo程序其他的SRAM,Flash的正常使用,而需要大量的整改代码)。
有消息我会来汇报的。

网友A:
STM32上没有AD16,只有A16。

楼主:
sorry!sorry!
我说AD的意思是address。

网友B:
看看AN2790 - TFT LCD interfacing with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吧

楼主:
谢谢grant_jx!
我找到了这份文档。很有用!谢谢!

网友C:
随便找个地址线就可以了,只不过LCD的端口地址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