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 如何从nand启动

楼主(2010-03-25):
由于板子没有nor,我设置nuc950从nand启动linux
我按照文档用Turbo Writer烧写了nandBoot.img,但是不知道接下来如何操作烧写linux
新唐提供的bootloader和u-boot都不支持从nand启动,是不是nandBoot.img已经替代了bootloader功能呢?
nandBoot.img执行了哪些操作?
Linux kernel需要从bootloader获取机器硬件id号,如果没有bootloader,kernel是不能正常启动的
怎么烧录bootloader,kernel和文件系统呢?

网友A:
不知道,对芯唐的产品不是很了解,只好帮顶

网友B:
烧录bootloader,kernel和文件系统这个可难说了!

楼主:
其实只要搞清楚nandBoot.img做了些什么,和怎么使用它就行
新唐的文档都没有讲,怎么用nandBoot.img的

网友C:
与楼上同感,希望芯唐的文档可以说详细点

网友D:
nandBoot.img類似取代Bootloader動作

nandBoot.img會依序 Image No.開始動作

首先File System先燒入,再來燒入Kernel

1. File System就Image Type選擇RomFS,指定載入的位置(Image execute address) (Default: 0xA00000)

Image start block接續在nandboot.img後面就可以了

2. Kernel的Type選擇Execute,指定執行位置 0x8000

Image start block接續File System後面即可

网友D:
nandBoot.img類似取代Bootloader動作
nandBoot.img會依序 Image No.開始動作
首先File System先燒入,再來燒入Kernel

1. File SystemImage Type選擇RomFS,指定載入的位置(Image execute address) (Default: 0xA00000)
Image start block接續在nandboot.img後面就可以了
2. KernelType選擇Execute,指定執行位置 0x8000
Image start block接續File System後面即可

楼主:
非常详细,谢谢
建议写到新唐文档中

网友E:
学习了,回答的真好

楼主(2010-04-28):
如果我用Turbo Writer烧录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应该怎么做呢?
用nand(raw data)模式还是nand模式,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System Image是系统启动的第一个image,内部rom程序会将其装载到0x200并执行
但是data,Romfs以及Execute这些有哪些区别,怎么用呢
由于板子上没有nor flash,我现在用nand(raw data)模式,将u-boot作为System Image,kernel和ubifs文件系统作为data来烧录,但是u-boot启动后,用nand read命令读取kernel失败
Turbo Writer烧录时候有没有写nand的o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