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示波器问题!谢谢!

楼主(2010-03-25):
我要做电机突然短路试验,电流大概5000A,想要采集瞬间电流波形,我需要做哪些工作,比如用哪种示波器,怎么设置示波器的值,示波器前面是否要加互感器?

网友A:
肯定要加个互感器吧,或者回路中串个分流器。

楼主:
接入互感器的话可以直接测量电流波形吗?不要需要转换为电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