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调制解调芯片

楼主(2010-03-25):
想将视频AV信号调制到100~500Mhz,然后再解调回去,我在网上找了一些不过都不太符合要求,有的资料还很少,大家用过这类芯片吗,推荐一下,最好有相关资料,请教了,谢谢

网友A:
MC44BC374 调制  有线电视的调制器用的,当然也有其他芯片。

解调的话 就用现成高频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