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x24小时的应用中,是否需要考虑FPGA软错误?

楼主(2010-03-25):
在之前的产品中用过FPGA,但可靠性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最近考虑的一个的产品,需要7x24小时工作,琢磨着使用FPGA,心里又犯难:软错误,软错误,到底有没有影响?基于FLASH和反融丝的,功能没有那么强;功能强容量大的,都是基于SRAM的,这,如何是好呢?

各位路过仁兄,能否指点一二:软错误,到底要不要考虑?

网友A:
哎,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B:
只要电源,地层控制好,就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有个产品用了两年没断电,没事

网友C:
可以加ecc来控制吧。或者多片基于flash的可不可以?

网友D:
有那么严重吗?大公司的设备用fpga做的多得是。例如fluke的 8845 数字多用表,也没见有啥问题啊

网友E:
爱特公司(Actel Corporation)宣布,其低功耗ProASIC®3 和 ProASICPLUS FPGA系列已被波音全新787 梦幻型 (Dreamliner) 商用客机的飞行关键性应用所选用。这款商用飞机于2009年12月15日成功地完成了首次试飞,而客机内的飞行计算机、驾驶舱显示、引擎控制和监控系统、制动系统、安全报警系统、机舱增压和空调系统,以及功率控制和分配系统,均使用了爱特公司高可靠性的快闪FPGA产品。
http://www.actel.com/intl/china/ ... T236c-Boeing787.pdf

网友F:
说实话,芯片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这种可靠性要靠你的设计(水平)来保证

网友G:
搞笑 7x24都搞不定 ,那这个世界不得天天出事故

网友H:
LZ,有一点希望您能明白:FPGA不是纯软件,写好了代码编译通过了并不会就万事大吉,你还要清楚你的代码综合、布局布线是否优化,时序是否收敛……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并且确认无误了,那么就不存在你所谓的软错误了。

网友I:
LZ的软错误并不存在.只有程序跑飞才可能.但fpga是硬件.估计是进入逻辑死循环了

楼主:
楼上各位可能存在误解,我解释一下。

我讲的软错误,指的是一种特别的情况,即在高速中子的撞击下,SRAM的内容被改变。在ACTEL的几份报告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声明一下:不是ACTEL的广告)。因为FPGA的逻辑关系是由SRAM的内容控制的,SRAM的内容变化,意味着逻辑关系的变化。这种错误是我所说的软错误。

另外7x24,并不是仅指一周七天的时间,而是指常年不断电的应用情况,也许这个7x24用法有误,请各位原谅。

确实,也许问题没有那样夸张,因为地表的宇宙射线不会象深空一样,也许这个问题只有宇航的设备才会重视。另外,我也再想,其实大量常年不间断运行的服务器,其中的CACHE,SDRAM,DDR,这些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射线撞击问题,它们也都运行得很好。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技术方面存在两方面的提法,有的说有影响,有的说没影响,所以我比较困惑,才在这里看看有经验的兄弟,有没有什么看法。

探讨一下而已。谢谢!

网友J:
“高速中子的撞击下”???

那是个特殊场合的特殊情况。无论是FPGA或MCU,在此类情况下都可能出错(所谓软错)。通常只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即加强防护和提高冗余。

网友I: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软错误,就是抗冲撞/打击能力.这个要从机械上想办法,任何芯片都有个限度.和ESD一样

网友K:
我用的FPGA是工作在X线下面的,需要用铅来防护,X线打到FPGA上很容易跑飞。试验中就可以看到X线发射的时候,数据输出有明显干扰,说明片内的时序和数据位都有变化,不跑飞是运气。当FPGA工作环境比较好,应该不会跑飞,除非程序有问题。飞机飞到高空时,宇宙射线很强了,相当于暴露在X线下面,不能抗辐射的FPGA就容易出错。

网友C:
终于明白为什么军品通常选actel和lattice了。

网友C:
各家的产品应该都分级的。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寻找宇航级产品。不知道能否满足lz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