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复合,调制,解调,请教大家!

楼主(2010-03-25):
现在要做一个视频信号复合器,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将两个(或多个)监视器输出的信号处理后通过一根信号电缆传输的远端,然后在远端再从这一根线上将原来的两个(或多个)信号分离出来,再分别给显示器,其实就是为了节省线材,方便布线。我查了一下,应该用的“频分复用”技术,监视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先调制到不同的频带,这些频带在同一根线上互不干扰,然后在远端再通过滤波将信号分离,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我查了一下资料,同轴电缆的频率范围到1000Mhz,视频模拟信号应该调制在100到550MHZ传输,这方面的芯片我也查了,AD的几个芯片,但频率范围不太满意,而且资料也很少,我对于没这方面经验,到现在也拿不定方案,在这里请教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芯片,或是相关这个项目的电路图,方案什么的,推荐一下

还有就是视频模拟信号只能在100到550这个范围传输吗,在别的频率传输会有什么后果,传输距离大概300-400米,模拟信号的输入和最后的输出有必要加放大电路吗,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谢谢大家帮忙啦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啊,急

网友A:
视频不是只能在100-500间传输啊....看看你们的有线电视或数字电视.从40-860都有的.

楼主:
谢谢 3楼,那监控摄像头的输出信号一般在哪个频率范围内啊

网友B:
方案1、用光缆,两端接视频光端机(可根据需要选购1、2、4....等路的),这很省事。
方案2、先确定到底需要传几路?然后再选择用细缆还是粗缆。按照400米内,如果只有3路以下视频,则可以用细缆(75-5),无需放大器;3-5路的用75-7(或75-9);.......用铜轴电缆,可以同缆供电,但调制器相对光机要大,而且是每路视频都要一个调制器和一个解调器(即两终端设备比较多).
     还有需要考虑对视频信噪比的要求,以上说的只是可以达到普通观看要求(60-65dB)

网友C:
8673,1507,7673,很多很多都可意满足你

网友C:
不支持5楼,线径只影响到衰减,与调制进去多少路信号无关,频率相距不远,小的斜率补偿就可以平衡各信道频率间的衰减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