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楼主(2010-03-25):
我想用传感器来探测周围物体 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还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又是什么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

网友A:
测什么物体,测什么物理量,测量每种物理量所用的传感器是不同的,比如,温度,湿度,加速度,距离,电流,磁场。。。。。等等等等,一般集成的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比较多。

楼主:
就是测近距离的物体   用传感器将之转换为电信号   谢谢你啊

网友B:
看不明白到底是测什么物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测量近距离的障物   最好还能测到该障碍物的运动状况

网友C:
接近开关 接近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