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总结

楼主(2010-03-25):
MOS管驱动电路总结

在使用MOS管设计开关电源或者马达驱动电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考虑MOS的导通电阻,最大电压等,最大电流等,也有很多人仅仅考虑这些因素。这样的电路也许是可以工作的,但并不是优秀的,作为正式的产品设计也是不允许的。
  下面是我对MOSFET及MOSFET驱动电路基础的一点总结,其中参考了一些资料,非全部原创。包括MOS管的介绍,特性,驱动以及应用电路。
1,MOS管种类和结构
  MOSFET管是FET的一种(另一种是JFET),可以被制造成增强型或耗尽型,P沟道或N沟道共4种类型,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增强型的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的P沟道MOS管,所以通常提到NMOS,或者PMOS指的就是这两种。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耗尽型的MOS管,不建议刨根问底。

  对于这两种增强型MOS管,比较常用的是NMOS。原因是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所以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的应用中,一般都用NMOS。下面的介绍中,也多以NMOS为主。
  MOS管的三个管脚之间有寄生电容存在,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而是由于制造工艺限制产生的。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在设计或选择驱动电路的时候要麻烦一些,但没有办法避免,后边再详细介绍。
  在MOS管原理图上可以看到,漏极和源极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这个叫体二极管,在驱动感性负载(如马达),这个二极管很重要。顺便说一句,体二极管只在单个的MOS管中存在,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没有的。
2,MOS管导通特性
  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3,MOS开关管损失
  不管是NMOS还是PMOS,导通后都有导通电阻存在,这样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消耗能量,这部分消耗的能量叫做导通损耗。选择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现在的小功率MOS管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左右,几毫欧的也有。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缩短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4,MOS管驱动
  跟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需要速度。
  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电容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充电需要一个电流,因为对电容充电瞬间可以把电容看成短路,所以瞬间电流会比较大。选择/设计MOS管驱动时第一要注意的是可提供瞬间短路电流的大小。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
  上边说的4V或10V是常用的MOS管的导通电压,设计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而且电压越高,导通速度越快,导通电阻也越小。现在也有导通电压更小的MOS管用在不同的领域里,但在12V汽车电子系统里,一般4V导通就够用了。
  MOS管的驱动电路及其损失,可以参考Microchip公司的AN799 Matching MOSFET Drivers to MOSFETs。讲述得很详细,所以不打算多写了。
5,MOS管应用电路
  MOS管最显著的特性是开关特性好,所以被广泛应用在需要电子开关的电路中,常见的如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也有照明调光。

网友:
好,刚开始学习用mos管

网友A:
顺便说一句,体二极管只在单个的MOS管中存在,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没有的。

不是没有,只是接法的问题而已,衬底或阱被整体接到一个电源轨上了

网友B:
刚学过这一点,楼主讲的更深层

网友C(2010-07-24):
学习了,最近在设计DC-DC电路觉得可能mos驱动电路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没有讲到米勒电容问题。
这个电容才是最大的影响速度的因素。
很多资料上介绍用CMOS芯片(4000系列)驱动功率MOS管,这在频率很低时是可以用的,但在频率较高时(例如现代的开关电源)就绝对不行。现代开关电源为驱动一支功率MOS管,可能需要数百mA甚至更大的驱动能力。这往往是初学者发生疑惑的地方。

网友E:
学习了,感觉写的蛮实际的。。

网友F(2010-11-19):
楼主没有讲到米勒电容问题。
这个电容才是最大的影响速度的因素。
很多资料上介绍用CMOS芯片(4000系列)驱动功率MOS管,这在频率很低时是可以用的,但在频率较高时(例如现代的开关电源)就绝对不行。现代开关电源为驱 ...
引用 网友D:

MOSFET导通速度越快,往往会带来电磁辐射过大,,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导通速度慢点。

网友G:
学习了,上学时老师不讲“摸死”管,以至于到现在对它都陌生!

网友H:
哇,大家懂得好多啊

网友I:
貌似百度文库里有这篇**。。。:L
不知道作者是否同一人。。。:sleepy:

网友J:
写的很好!

网友K:
9楼和11楼补充的很好
MOS管高频应用时,特别是高频大电流应用时,理论上能提供的驱动电流能力越大越猛越好
当然出于EMI的考虑,会在栅极前加电阻限流;有人说栅极前的电阻(一般为数欧至数十欧)是为消除振荡的,不能去掉,俺感觉此电阻就是为了EMI考虑才加的,如果是自己做着玩不用过EMI,从性能上讲,不加此电阻性能更好

网友L:
很好的资料,一直很模胡,这下清晰了很多,真的很感谢

网友M(2010-12-29):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

对这段话不是很理解,我拿个管子试了,不是这样的。

网友N(2011-02-19):
顶LZ,讲得较好。

网友O(2011-10-14):
如何测试MOS管的开关时间呢?

网友P:
“第二注意的是,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 ...
引用 网友M:
实际上,MOS管阀值电压最多的就是2.5V和10V,分别适合于5V供电系统和12V供电系统,要求5V驱动10V管子,要么用升压电路,要么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