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怎样倍频???

楼主(2010-03-25):
我想将1HZ信号倍频到32MHZ,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要做调制解调?FPGA里面的DCM可以提供倍频和四倍频,做32倍频还真没玩过

网友B:
楼上的,人家是 32M 倍频啊,帖子内容雷的我外焦里嫩啊!!

网友C:
这个东西是我们一个产品的核心内容,我们是用1Hz来校准200MHz,类似于200M倍频,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能做好就非常难了

网友D:
还不如数脉冲呢

网友E:
这个东西是我们一个产品的核心内容,我们是用1Hz来校准200MHz,类似于200M倍频,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能做好就非常难了
引用 网友C:

基本原理能指点指点么?谢谢,学些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难道就是数脉冲个数,1秒内200M个

网友G:
数字的可以用记数(不是用锁相环之类的),可以根据要求的相位精度选择合适的参考时钟(通常至少大于两倍的倍率 这和相位精度相关),

网友H:
可以用计数器嘛

网友C:
计数器计数,然后调整自己的晶振频率

网友I:
PLL和DLL(DCM)的使用建议楼主综合自己所使用的FPGA器件所有的时钟管理单元,再做考虑。

网友J:
一般好像是用计数器的诶。。。。

网友A:
是不是描述上有问题?建议搂主考虑好自己要实现的功能后,明确地描述。如果是32M倍频,足以雷倒众生。

网友K:
32M 倍频?太强了吧?

网友L(2012-12-18):
用锁相环,这个我以前用过,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是我们一个产品的核心内容,我们是用1Hz来校准200MHz,类似于200M倍频,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能做好就 ...

drentsi说得有道理,LZ的功能应该是和这位仁兄一样的.LZ最好有一个高速时钟,倍到大于32M,再分频,这样出来的时钟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