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9170与51单片机的收发数据问题

楼主(2010-03-25):
通过发光二极管可以看出HT9170输出的数据时正确的,可是单片机就是无法读取,可能是程序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下面是源程序
main()
{
.........
while(1)
{
     if(DV==1)
    {
       DTMF_read();
       while(DV);
       OE=0;
    }
    if(flag==1)
    break;
}
........
}

void DTMF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i;

     OE=1;
     DTMF=0xff;
     temp=DTMF&0x0f;    //读数据

     for(i=0;i<10;i++)
     {
         if(temp==Table_DTMF[i])
         {
                    a=i;      //取出数据
                    flag=1;
                    break;
          }
     }
}

楼主:
怎么没人啊,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量一量单片机接受腿上的波形对不对。

楼主:
量一量单片机接受腿上的波形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光二极管看出来的高低电平不算数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从发送到接受的通路上会不会有干扰或者硬件问题什么的。

楼主:
5# chen3bing 就是四根线直接连到单片机引脚上的啊,中间没有经过别的硬件啊,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可是就是查不出来。

楼主:
解码芯片的输出脚与单片机的引脚是直接用导线连上的啊,没有经过别的硬件,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可是查不出来。

网友A:
你说无法读取,是没读到还是读到的数据不对?

楼主:
应该是没读到,因为外部显示的是同一个乱码。如果是读的不对的话,应该每次是随机的吧,显示也应该每次不同吧

网友A:
你可以设个断点看看,读出来的值对不对。
也许显示有问题。
还有,HT9170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因为要跟外设交换数据,感觉要是仿真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试试吧。HT9170是一种DTMF解码芯片

网友B:
你代码里读端口的是哪一句?

楼主:
12# teddeng temp=DTMF&0x0f,DTMF定义的是单片机的接收脚P1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