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单片机与pc机不能通讯,请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0-03-25):
在淘宝上买了一块SST89E516RD,不知老板写了什么监控程序(据老板说,他烧录的是51仿真的监控程序),sst就是不能和pc机连接,请求大侠帮忙?
      另外,我用的开发板以前使用过SST89E516RD,有一段时间没有。
错误如图:
图1.keil在线调试出的错误

图2.sst easy出的错误

网友A:
捕获数据看看是什么问题。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楼主:
我找到症结 了,原来是单片机外部看门狗阻止了连接。sst没有清看门狗的功能。

网友B(2013-06-03):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C:
SST的仿真速度很慢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