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的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0-03-25):
(无正文)

网友A:
同步和异步的时序不同的,异步比较慢,同步很快
看手册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主要是想知道USB同步的时候最快能写多快,怎样实现?我大概需要至少40M的数据传速,

网友B:
个人理解,根据芯片数据参考手册有讲:An isochronous packet may contain up to 1023 bytes at full-speed, or up to 1024 bytes at high-speed.
USB2.0spec的5.6.3章节也有说,对于高速USB,每microframe最多可以传送3个ISO package,所以
速度大概是 1024*3/125us = 24.576 Mbps

如有错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