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开启硬件看门狗之后,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关闭?

楼主(2010-03-25):
目前有一个项目基于成本考虑,希望去掉外狗,启用内部硬件看门狗,使用STX_RLINK打开后就没有办法再关闭了,想调试只能换芯片,很麻烦。

网友A:
好像打开就不能关闭吧。
香版主的地盘,我不乱说:lol

想调试,你不能擦除芯片啊?必须换芯片?

楼主:
用STX_RLINK试了,擦除不了啊,

网友B:
STM32的独立看门狗可以是硬件使能或软件使能,硬件使能是通过设置选择字节配置,软件使能是通过软件设置寄存器位配置。

硬件使能的看门狗,在系统上电之后就开始工作,一旦开始工作就没有办法让它停止工作;而软件使能的看门狗,只有在设置了相应的寄存器位后才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工作,只有系统复位才能让它停止工作。

如果启用了硬件使能,必须通过擦除相应的选择字节位关闭硬件看门狗功能,这时看门狗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使能。

网友C:
请问香主,如果看门狗用软件使能后,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待机模式了?

网友B:
请问香主,如果看门狗用软件使能后,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待机模式了?
引用 网友C:

是的,除非你能在看门狗复位之前唤醒CPU喂狗。

楼主:
如果启用了硬件使能,必须通过擦除相应的选择字节位关闭硬件看门狗功能,请问香主,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擦除选择字节?自己编一个程序进行擦除吗?
如果看门狗用软件使能后,可以进入待机模式,不过你需要用RTC的闹钟功能定时唤醒喂狗

网友B:
如果启用了硬件使能,必须通过擦除相应的选择字节位关闭硬件看门狗功能,请问香主,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擦除选择字节?自己编一个程序进行擦除吗?
如果看门狗用软件使能后,可以进入待机模式,不过你需要用RTC的闹钟功 ...
引用 楼主:

既然你能够启用硬件使能,就请使用相同的手段关闭硬件使能,启用和关闭都是通过设置一个选择字节位实现的。

网友D:
用串口下载程序的软件来搞啦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擦除了,用ST的Flash Loader软件可以擦除选择字节

网友E(2012-06-29):
回复 网友B:

硬件看门狗怎么启用,,选择字在那里?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F(2012-09-15):
比430是麻烦很多,不过看了香主的办法也还可以。没有看门狗工业上用的话,自己想想都可怕啊。

网友G(2016-08-02):
引用 网友F:
比430是麻烦很多,不过看了香主的办法也还可以。没有看门狗工业上用的话,自己想想都可怕啊。 ...

你好,我想问一下,看门狗的具体用途,以前没有接触过,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比430是麻烦很多,不过看了香主的办法也还可以。没有看门狗工业上用的话,自己想想都可怕啊。 ...

为什么没有看门狗工业上用的话,自己想想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