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请问高手,下面图中-5V是怎么来的?
谢谢!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楼主:
这回清楚了吧,C17右下方的电路

网友B:
-5V指的是C19上面的那個?那不是和18V,9.2V一樣,外面提供的么!

楼主:
是C19上那个。
L1,N1由变压器引入的交流电,18V,9.2V等都是由他产生的。

网友B:
按我的理解,貌似不是這個樣子。這些18V,9.2V,-5V,5V都是外接電源,你把你整張電路圖看全了再確認吧。。。

楼主:
我不骗你。
这个电路图是台湾的一个老头设计的,我们公司是台资的。
那个老头是台湾公司的副总,我们公司搞硬件的已和那个老头
交流过了,只是我听不懂。我是搞软件的。他们不屑于告诉我。
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C:
都是外接进来的吧电源

网友D:
个人理解:N1通过C17就变成了以地为参考的交流电,通过D7整流成负压。正常工作时Q36的基极电压为0.6V左右,通过稳压管Z1,保证Q33集电极电压为-5V.

网友E:
典型的电荷泵
可以参考一下用反相门来构成的负电源产生电路.

网友F:
算了下,右上角测试点电压输出为稳定的6.625V。

楼主:
楼上分析的更好,可惜没分给你了。

楼主:
hulx真的很强,原图上标的是6.6V。

网友G:
去掉负载、二极管压降的影响,简单的分析下:
1、由LN的交流9V产生直流9V(主电源),同时产生直流18V和-9V;
2、由直流9V经线性降压产生6.6V,估计6.6V后面还会产生一个5V(产生-5V的电路会用到);
3、由-9V经线性“降”压产生-5V......这里不知道是为了降低成本、还是因为压差太小、或者别的原因,居然不直接用7905......难道那个-5V必要时要关掉?

网友G:
电路值得借鉴,想起刚做电路时,为了产生运放用的正负12V和单片机用的5V,结果变压器整了N多个绕组......那时好笨啊,哈哈

楼主:
强人很多呀!
6.6V后面是有5V。
不过我不懂哪儿有-9V呀?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H:
搜一搜“二极管 倍压电路”,理解负电压怎么得来的……这种电路用的很广泛的,优点是省绕组,缺点是带载能力差。一般用来给信号调理电路提供负电源,给MOS管提高驱动电压等等

网友I:
楼上正解。C17、D7、D9以及C20构成典型的二极管倍压整流电路。对N1到GND的交流电整流,输出负电压;Q35、Q36、Q33以及周边电路构成LDO稳压电路。

网友F:
用到了全桥整流(9.2V),倍压整流(18V),还有那个负压产生电路、串联调整稳压(+6.6V和-5V各不相同),而且只用了一个绕组。这个电路设计者功力相当深厚,精彩之处在于整流部分。
楼主:Q33的射极就是-9V。
19楼&20楼:负压产生不是倍压电路,更不是LDO。知道LDO由来和实现的关键吗?

说错了都,汗!

网友G:
楼主不介意把整个电路图提供上来么,想看看这个台湾老师傅的其他部分的设计......

楼主:
内部资料,传这么多已经够可以了。

网友I:
不要迷信‘台湾老头’的设计,就Q35、Q36、Q33以及周边电路构成LDO稳压电路而言,其实设计得很差劲,三只晶体管构成直接耦合的三级共射放大级、大环路负反馈,很容易自激。为了避免自激,‘台湾老头’只好尽可能加大阻尼:R61=15k,R65=22k。可这样一来放大器就不能获得正确工作点并且放大器输出动态大大受限!虽然,仅仅看了-5V的LDO电路,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看看下面的电路如何?

网友A:
是不是反相问题

网友G:
TO 26楼:如果是我的话,直接用一个7905......再说现在负电压LDO除了贵点倒也没有其他毛病......
整这么多电阻三极管本身看着就头痛,何况器件一多还降低可靠性......

倒不是迷信台湾老头,只不过想看看还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只可惜楼主只肯把自己不明白的电路贴出来,自己估计能看明白的电路就以“内部资料”为由不给看了......不厚道啊!

网友F:
不要迷信‘台湾老头’的设计,就Q35、Q36、Q33以及周边电路构成LDO稳压电路而言,其实设计得很差劲,三只晶体管构成直接耦合的三级共射放大级、大环路负反馈,很容易自激。为了避免自激,‘台湾老头’只好尽可能加大 ...
引用 网友I:

请教xmar:看看什么是LDO吧,看看调整管是什么,这里用不到LDO。
一个串联调整电路,何来三级共射放大级呢?
说它的“输出动态”,要看用在什么场合,这个线性电源-5V这么小的输出有点小题大做了。

——更正:说错了。

网友J:
极性反了一下就认不到了?

是个LDO电路没错。 LDO其实也是线性稳压电路,只是压差可以做得很小,通常用集电极输出。

将图中的:
PNP换成NPN,NPN换成PNP
+5V换成-5V ,-5V换成+5V
稳压管方向反一下

再看看是什么电路?

网友F:
LS,"LDO其实也是线性稳压电路",反过来说可以吗?

网友J:
反过来说当然不行,LDO只是线性稳压电路的一种电路形式。
线性稳压电路包括LDO,LDO要求输入输出压差很低的时候能够工作,通常将调整管做成集电极(或漏极)输出的形式。

楼主:
回28楼,真的是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