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中继:只用两颗CAN驱动芯片是否可以做CAN中继?

楼主(2010-03-25):
看过几个设计是用CPU接两个独立的CAN通路(CAN控制器和驱动器),CPU负责通信数据转发。
能不能直接两颗CAN驱动芯片,TXD与RXD分别连接,做CAN中继?

网友A:
不能
想法太天真

网友B:
建议直接做试验  不过感觉应该不大可能

楼主:
我有新帖是关于CAN集线器方案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C(2010-10-13):
不行,如果要延长通信距离,必须要用存储转发的机制。因为CAN帧有应答时间的限制

网友D:
不行,如果要延长通信距离,必须要用存储转发的机制。因为CAN帧有应答时间的限制
引用 网友C:

赞同。其实这类似于以太网HUB啦

网友E:
不能直接两颗CAN驱动芯片《TXD与RXD分别连接》。这样就不叫CAN通讯了,CAN总线上是CANH,CANL线。没信号时CANH=CANL=2.5V, 显性时CANH=3.5V/CANL=1.5V,这由专用的CAN接口驱动IC完成.
看了ISO11898-2/3你就明白了.

楼主(2010-11-22):
我想主要是会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