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调试的简单记录

楼主(2010-03-25):
环境:
6225   08版本
任务:
240X320TFT 改 128X128CSTN

简单经过:
LCSH25_08A_GPRS.mak (make) 修改

TOUCH_PANEL_SUPPORT
= NONE

MAIN_LCD_SIZE = 128X128

BT_BIP_PROFILE = FALSE

与字库有关联,在plutommi\mmi\Inc\MMI_features.h 修改宏开关 240X320 改 128X128

lcd_sw.h中修改为八位模式, 16bit/pix
lcd.c中参照LCD驱动芯片的初始化程序,添加初始化程序
。。。。。。。。。。。。
点亮LCD

生成模拟器
   VC下 build all 模拟器生成!!
貌似驱动没改好,模拟器也能正常生成。。。:L

=======================================================

网友A:
你改了一句就?

网友:
MTK驱动这么好写??
不可能吧。。

网友B:
模拟器无需真的驱动

楼主:
调试了好几天,屏幕白屏,后来改了初始化才好。。。
还有东西要做的话 可能是时序匹配问题了。。 不过时序匹配我没改
貌似是这个
                SET_LCD_PARALLEL_CE2WR_SETUP_TIME((kal_uint32)1);             SET_LCD_PARALLEL_CE2WR_HOLD_TIME(2);          SET_LCD_PARALLEL_CE2RD_SETUP_TIME(4);
        SET_LCD_PARALLEL_WRITE_WAIT_STATE(4);
        SET_LCD_PARALLEL_READ_LATENCY_TIME(4);
        SET_LCD_ROI_CTRL_CMD_LATENCY(4);// 2
点亮了,要有其他功能,应该还要改一下 LCD_Funcs 相应函数。。。

新手。。  仅仅简单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