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中继:只用两颗CAN驱动芯片是否可以做CAN中继?

楼主(2010-03-25):
(无正文)

楼主:
可以再说详细一点么?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上面的办法是想把一根线分成两部分,CAN总线负载数也就分成两部分,从而减少总线的负载数。
现在有的办法是是用CPU接两个独立的CAN通路(CAN控制器和驱动器),CPU负责通信数据转发。
我是想省区CPU转发的环节,减少成本和传输时延。

网友A:
仲裁无法实现

楼主:
对联之后不是两条总线的信号不是能互通了么?

网友A:
;P
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B:
实际上此电路是无法使用的。此电路接入总线后,只要在总线上有一个显性电平出现,那么整个电路将永远呈现显性电平。原因在于每个期间都有延迟(虽然是仅仅几个ns延迟),假设从电路左边收到一个显性电平,经过左右两个82C250芯片延迟Tns后传输到右边CAN总线,另外82C250芯片本身具有同时发送、接收功能,那么右边的82C250芯片同时把右边CAN总线的显性电平又传送到左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回路,使得总线永远处于显性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已经做了改动,在新帖“请教:附件的CAN集线器方案是否可行”里有图
还烦请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10-05-14):
不行吧,我在搞CAN中继,没有考虑过你的做法。

网友D(2010-06-13):
想法好.但是没办法用哦.

楼主:
请楼上详细说说没有办法用是怎样?

网友E(2010-09-02):
就是会出现8楼说的情况,不信你就试一试

网友E:
我有专门的CAN总线隔离模块提供,13998312275 张先生

网友F(2010-10-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23791470

USBCAN-II,还CANOPEN解析.的东东

有中继模式,可以看看

网友G:
没法实现冲突仲裁啊

网友H:
CAN 中继是由于驱动能力不够吗,还是需要把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

楼主:
主要是想解决驱动能力的问题,市面上有很多RS485的中继器,对于CAN总线如何实现呢?如果用两路的CAN接口实现转发,成本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