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插头坐

楼主(2010-03-25):
请问2.54mm间距 1X20PIN 单排 接线母座与公头
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我上网查好像电子商品里不多,好象都是要订做。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通用的型号,知道该型号,就能买这种插头座,象用于PC104电路板那样的,我想把两个扳子直接对插。不过2.54mm间距 1X20PIN 单排插头座好象不好找。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一般是1X40的,你自己拿回来掰一下就可以了。除非量很大,去定制。

网友B:
原来不是插线啊?
插针和插座都很好买的,正如LS所说:一般是1X40的,你掰开就可以了

注意:
排针座要先每边割一刀再用钳子夹着掰,不然很容易在孔上面断开。

楼主:
是啊,平时做实验当然可以掰开,插针倒没事,关键是插座,一掰有的孔就裂了。。。
这次是做产品,想两个扳子直接插上,一个扳子是买来的,人家留的就是单排20芯间距2.54mm的焊孔。不然只能焊线了,设计结构的只给留了10mm的板间间距。所以焊线就要两边都焊了。郁闷中。。。

网友A:
你多掰一个脚,比如从第21脚处掰开,然后拿小刀修一下不久行了

网友A:
我小批量产品都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