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0-03-25):
如图是一个遥控车的电机控制电路,没看明白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如果在上是复位时,P1P2都为高时,会烧管子吧

楼主:
这是成品遥控车的电机控制电路,模拟电路没学好,不太明白,麻烦做过的给讲一讲。

网友B:
那就我来讲一下吧

网友B:
如上图中标注:P2高电平时,1、4饱和导通,ce压降很小,c极可以认为接地,所以3也导通,电机在3、4之间有了电流通路;P1也一样。如果P1P2同时导通,2345会都导通,会有瞬间的大电流通过24或是35,可能会烧毁管子。应该在P1P2之间加个反相器,这样电机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