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及电感的封装

楼主(2010-03-25):
各位大侠:
  今日画板时,发现一个问题!

电感和变压器的封装老是弄不对

在PCB的封装库中,选用了TRF_E142_2 作为变压器的封装,选TRF_E130_1作为电感的封装!

我把电感和变压器的引脚改成了和如上两个封装一样的,顺序也该成一样的,可加载网络表时依然错误,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是否电感和变压器的封装都必须自己画?

谢谢!!!

网友A(2010-08-20):
:L,画电路图除了一些标准的元件,很多都要自己根据实物画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