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看看这个电子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0-03-25):
如图所示,该电子器件好像能将5V左右的直流电转化为50V左右的交流电,以驱动较大功率的喇叭,发出声音。

网友A:
工字磁芯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能解释清楚一些吗?对这个我实在是一点都不清楚。它有4个引脚,两个输入,两个输出。输入5V直流电压。可输出大约50V的不规则交流

网友B:
直接驱动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是,就是信号经三极管放大后接到它的一个输入段,另一端接地。两个输出端就输出了50V左右的不规则交流

楼主:
急盼解答啊,多谢!

网友C:
那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D:
信号隔离或驱动的吧?是不是应用在脉冲电路中做可控硅触发变压器的?

楼主:
这个是个很小的部件,是用来驱动喇叭的,以发出比较高分贝的声音,没有楼上说的那些复杂的功能应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模块,里面包括升压和震荡电路。不是一个元器件

网友F:
逆变电子元器件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这个好像做的很小,也不是很精细,在在驱动喇叭方面确实好用,能告诉我相关型号吗?
再次谢谢

网友G:
是不是三极管控制输出脉冲直流啊,这个看着就是个变压器啊。楼主用电池供电试试喇叭响不响

网友H:
逆变器,常用于直流变交流,

网友I:
应该是高频的变压器。

网友J:
看着就像电感

网友K:
用工字芯做的自藕升压变压器,报警器里用的都是这玩艺,便宜!

网友L:
工字电感的自耦变压器加振荡电路吧,报警喇叭中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