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不能仿真,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5):
PIC18,使用ICD2,可以下载程序,但是就是不能仿真,报错无法连接debug,请教怎么回事,试了2个ICD2了。

网友A:
DEBUG熔丝开了没?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好像是第一个熔丝最高位

网友B:
ICD2的仿真功能应该与镕丝无关吧。
只须注意某些特定的RAM和ROM区域保留给仿真代码之用。比如:RAM最高端的12个字节。

网友A:
仔细去看了DATASHEET再来,这种白纸黑字的事情,这样讨论实在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