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机电路

楼主(2010-03-25):
这个电路功能已经实现了,但是只能供100mA以下的电流,但是我需要至少200mA
大侠们帮我看看哪里需要改进?

楼主:
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到吗?

网友B:
图无法显示,换个格式。

楼主:
可以看到了么

网友C:
我给发出来

网友C:
这次能看到了吧:):)

网友C:
好久不来了,我写的**还是精品,怎么不见了呀???????????????

楼主:
这次能看到了吧:):)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侠啊

网友D:
看到了,可是不明白

网友E:
把3906换成PMOS。

网友E:
要不就将电路中的电阻换小一点,三极管属电流型器件,3906的C极流出的电流受B极控制。按照你的这个应用的话,3906的Hfe值大概小于100, 这样的话,根据电路3906的B极电流也就1mA左右,无论如何也达不到200mA,所以建议你为了获得200mA的电流还是换成PMOS吧。

楼主:
我将Q1换成STS2321了,R7和R8改小到1k可以嘛?

网友F:
输入电压是5V吗?
如果是5V     R6改为330,R7改为1.8K

楼主:
输入电压是5V吗?
如果是5V     R6改为330,R7改为1.8K
引用 网友F:

Q1要保持导通的,R6是不是要大一些?

网友G:
怎么没看见图啊

楼主:
怎么没看见图啊
引用 网友G:

7楼发出来的也看不见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改成STS2321, 你的电路电阻就可以不用动了, 甚至还可以变大.

网友H:
哪位大侠能给分析下电路啊,我是新手,有点看不懂它是怎么工作的,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要想明白,这图你要有学习以下:
1.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原理。
2. 基础的单片机知识。

这个图有一个地方没有标的太明白。给你补一下电路。

1. 当按键按下, 电流流过D2, R7相当于接地(R7与二极管连接处电压约,0.3V左右)。
2. Q1导通,(至于流过多大电流, 这里就不算了), VCC处有电压了, 单片机上电。
3. MCU上电后, 接管按键, 将Ctrl置高。让Q2导通, 这样R7的电压基本处于0.2V以下。 这样按键抬起后, VCC不会掉电。
4. 当有人再次按下按键后, VCC一直还会有电。由于MCU之前已经处于工作状态, 这样就可以检测CHECK I/O了。 如果为低, 说明要关机(至于是不是真的关机, 那都是程序做的事), 那么MCU释放CTRL I/O, 即置高,只要按键一抬起, VCC就会断电。
5. 这个电路一般应用于带电池的产品, 主要的目的是断的后, 系统不会耗电。
只是粗略描述一下。

网友H:
真是太感谢了,分析的相当到位,另外再请教一下,关于元器件的原理看过几遍,但是应用到电路中就不知道如何分析,想提高的话是多看些电路呢,还是如何?再次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E:
做的多了(动手), 用的多了(动脑), 分析的多了(计算), 就行了。
每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不要一知半解, 多讨论, 多交流。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H:
好的,多谢,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耐心给我们讲解,我想我们有所提高是必然的,谢谢!

网友I:
的电路电阻就可以不用动

网友J:
看不懂,不能帮你。

楼主:
我把R7去掉了
R8改为10K

网友K:
使用MCR100-6晶闸管就可以达到目的,电流够,而且可以自保持。控制极接高电平就一直导通,接地就截止啦 我自己用这个作为继电器的驱动,很好用。

网友L:
换管子吧

楼主(2010-04-26):
回复 楼主:
如果改成STS2321, 你的电路电阻就可以不用动了, 甚至还可以变大.
引用 网友E:

可否推荐一款比STS2321便宜的管子?

网友M(2012-07-25):
把3k的电阻换成1k就是了。

网友N:
学习22楼分析

网友O:
PNP换成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P:
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Q(2013-11-18):
硬件开机还是软件开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E:
21# cszhu5188
要想明白,这图你要有学习以下:
1.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原理。

非常谢谢这么仔细的分析,我们身边就应该多需要一些这样热心的人。关于分析,我有一点补充一下,不同材料的二极管导通电压是不一样的。硅的为0.6-0.8V,锗的为0.1-0.3V。

网友Q:
引用 网友E:
21# cszhu5188
要想明白,这图你要有学习以下:
1.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原理。

按照上拉电阻一定要有说法,单片机上电后IO口就是高电平了,不一定每种单片机都是这样吧?请教中

网友Q:
引用 网友E:
21# cszhu5188
要想明白,这图你要有学习以下:
1.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原理。

Q1怎么导通了?

网友R(2013-12-29):
标记一下,回头好好研究

网友E(2014-05-20):
引用 网友Q:
按照上拉电阻一定要有说法,单片机上电后IO口就是高电平了,不一定每种单片机都是这样吧?请教中 ...

按照上拉电阻一定要有说法,单片机上电后IO口就是高电平了,不一定每种单片机都是这样吧?
是你说的这样。单片机的高电平是由程序控制的,只有当程序启动后将该IO口置高就可以了。

网友S:
改MOS管2301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