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我在做单片机仿真时,有一个要用到P0口通过上拉电阻去点亮数码管,将上拉电阻去掉,由于电流不够,不能点亮,可当我在P0口与数码管连线上安上探针时,就又可以点亮了。这个是为什么?探针还有增大电流的作用吗?谢谢了

网友A:
P0口通过上啦电阻去点亮数码管,怎么接啊,不怕烧端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