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奇怪的现象,M8贴片的,PB口为输出

楼主(2010-03-25):
(无正文)

网友A:
上图来吧 :lol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怎么可能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再正常不过了,短路后由于AVR引脚驱动能力很强,不就相当于MCU电源对地短路吗?
相应的我还能制造引脚接VCC就复位呢!

网友D:
请问楼主:为何要直接接GND或VCC呢?这样做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