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ds1302时ram一般都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0-03-25):
最近在学1302,大体都差不多了..但是 看datasheet说有31字节的ram,一直都没有用过,不知道 大家一般都用它做什么?厂家有没有推荐用来做什么?

网友A:
一般都用不上,但可以用来存少量设置参数或者易失性加密数据

网友B:
用该存储掉电非易失数据 比EEPROM有个优点 擦写次数大大提高了

网友C:
是的,保存数据

网友:
是不是自己可以定义一些特别字符之类的啊,

读万卷书不如行**路
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
这个签名喜欢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不怎么用的,对需要少量数据存储,单单片机又不带E2的有点用

网友E:
1,可以用来存储数据,当eeprom或flash用,存一些关键参数;
2,可以用来存加密的密钥之类,密钥存在ram里面,是没法读出来的;
3,可以用来防盗,比如一开壳就会让供电电池断电,ram的数据就会乱,就知道产品被别人开过,就随便你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