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检测运动纸币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大家好,我设计的一个设备上要用反射式光电传感器(RPR220)检测纸币:纸币在水平轨道内传送,光电传感器安装在纸币传送轨道的正上方30mm处。控制思路是:在光电传感器检测纸币到达它的正下方后,停止传送纸币。
目前采用比较器LM339反转的方式检测,设置的比较参考电压为1.5v,实测纸币到达后光电传感器输出1.8V,无纸币情况的背景电压时1.2V
碰到的问题是:经常遇到LM339该反转的时候没有反转,因为光电传感器对油墨色彩有不同的反射率,就是新旧纸币的反射率也有不同。
特来21ic请教各位是否有良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用对射吧

网友B:
参考点和阈值都有点过于接近了……

网友C:
这个东西不能用固定阈值的,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加一个AD,用单片机根据变化曲线来判断,这样出错的几率会小得多。但是也不能完全消除。
你在描述中,只考虑了反射率不同的问题,还有问题就是,不同器件的光功率不同,光功率在使用过程中会越来越弱,当然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反馈方法得到改善,不知道你设计没有?
还有就是像2楼说的,考虑用对射,反射不好用。

网友D:
需要考虑传输轨道的反射影响吗?如果不需要,建议LZ用反射式光电开关.有纸币时输出'1',无时输出'0',不需要再用LM339

网友C:
5楼说那方法比用LM339还不如,如果你绝对的0,1的话,339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E:
还是对射最靠谱,电路上最简单。

网友D:
嘿嘿 6L 我说的是光电开关模块 如5V工作,有遮挡时反射输出5V 无遮挡输出0 有什么问题吗?还要用339?
当然前提是传输轨道无反射影响.市场上的红外光电模块很多,在应用距离30mm内,环境对红外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至于光电衰减......就和你考虑flash的擦写次数一样拉

网友D:
至于用AD 呵呵 我们曾经用光电反射器在距离30CM的条件下做过测试 30CM的距离就需要考虑太阳光线中同一频谱的光线反射,周围环境的影响,反射物的反射率等等...AD采样出来的曲线基本没有规则可循.最后还是设定了一个区域范围来判断的.我们当时的要求不能用对射.
当然LZ这个应用 对射是最可靠的.反射如果考虑AD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只不过如果能用简单的方法 何必让它复杂化呢

网友C:
LS的,我只是说339不能做到的话,那开关的也是做不到的。
这很明显是一个模拟应用,AD采集是采集纸币运动过程中的接收光强的变化过程,可以根据变化的斜率及趋势来判断,这种判断绝对好于单纯的开关。但这不能完全避免误判。
LS描述的那环境变化本身是无规律的,当然没有规律可循,但是LZ的应用肯定是有规律的。

网友D:
呵呵 AD的判断当然是优于纯粹的开关电路了.
但是就这个应用而言,如果传输轨道无反射影响,为什么就要认为成是个模拟应用呢?有纸币输出'1',无纸币输出'0'做不到吗?
当然如果用AD,曲线的规律还要看LZ的采样频率和AD精度.只是这个应用,至于这么麻烦么.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诸多朋友的意见。
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就是通过隔断直流,放大交流的方法。由于背景反射电压是相对固定的,只是纸币到达光电传感器的下面时候,反射电压才有上升的变化。通过这个变化信号的放大(也就是交流信号的放大)产生硬件中断来检测。
欢迎拍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射的主要是没有位置安装,不然不会选择反射的。

网友F:
如果环境影响不是主要的,那这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采用光电开关模块,体积是不是比较大
目前我哪里安装的空间比较小,选用的RPR220体积为4mm*6mm*6mm.
不过我请问下:光电开关对距离之外的背景不敏感吗?超过30mm外的背景是检测不到的吗?还有价格会怎么样啊

网友D:
我们用的光电开关模块体积是比较大了,大概是30mm*13mm*5mm
当时也是由于安装位置不能使用对射
光电开关它有一个有效探测距离,如果探测距离是30mm,那么理论来说30mm以内只要有遮挡就有输出,而30mm以外遮挡就没有.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环境对红外的影响会使这个探测距离发生变化.不过30mm距离这个影响是很小的了.
价格很便宜,百度上搜搜一大把.

网友:
4mm*6mm*6mm
装光纤光电开关嘛。自己做不划算,如果成本不敏感,而且你这个精度要求很低。再说坏了以后客户也容易购买现成的更换
呀,钞票都用输送带来传输,楼主在印钞厂工作哇:lol

网友:
恩,再仔细看了看,楼主不差钱;P

网友C:
光电开关的原理和 单独的传感器+339 几乎一样的。
至于光电开关的探测距离,是针对标准的反射物、反射角度而言。不同应用环境是有差别的。
另外,你的无纸币情况的背景电压时1.2V,说明背景是有很强的反射的,如果硬要直接用,在导轨上面涂一层反射率极低的物质。
如果你不需要批量生产的话,可以一个个的仔细调,让它的容差范围比较大,减小出错几率。如果批量生产,这样调节比较麻烦。

网友G:
用对管的话可能好点吧

楼主:
用对管的话可能好点吧
引用 网友G:

要是能用对管当然好啊。没有安装位置!
不过必然要改成对管的,我已经跟做机械的说了很多次。

网友H:
这个纸币的问题居然这么多人关注,我和纸币打了4、5年的交道了!
对射、反射都可以!
关键是调整发光强度!

网友:
红外的就可以了,我推荐的那个是跟踪印刷标记用的,可能太贵

网友:
对了,打印机里不是也有判断纸张有误的传感器吗,验钞机里也有那玩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