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25):
请问  PIC向USART的发送寄存器连着发可以吗?
还有就是  如果想把接收到的东西在中断子程序里放到相连的字节里,能办到吗?,应该怎么办?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都可以的,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面,然后一个个送给发送寄存器,就可以连着发出去了。接受的数据也接收到一个数组里面就可以了。两个数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手要注意通过循环去控制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个数。希望能够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B(2011-10-24):
2楼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C:
都可以,通常为了节省 CPU 的时间 UART 收发数据部分都是放在中断里处理的。
为了便于主程序的处理,建议楼主做个软件 FIFO 来保存这些收发的数据。
以实现中断服务和主程序的数据交换接口。

网友D:
1、开两个数组,一个做为发送数据区,一个做接受数据区。
2、使用中断进行收发
3、两个数组都实现FIFO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