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怎么测试can呀

楼主(2010-03-25):
(无正文)

网友A:
舍得花钱就去买个CAN转232或USB的模块。
如果对自己的板子有信心的话,先用自收发模式把控制器部分调个差不离,再拿两块板联调正式程序。

网友B:
最少需要2节点

一般自己搞自己,是搞不出来的;P

网友C:
说说我当初是怎么搞CAN的。最开始搞的时候,条件艰苦啊。先从CAN的LOOPBACK即环回模式开始搞,幸运的是搞通了,后面有个人怎么就通不了,直接上双机反而可以。那时候看了些库函数,结果好死不死库函数有BUG,整了很久。如果用的是比较简单的CAN芯片,建议在学习CAN协议的基础上,对照现成 参考代码,慢慢搞,先把双机8个字节收发搞定(不要滤波),然后再搞带滤波的,和其它复杂通信。

网友D(2010-09-18):
3楼好坏啊 那我是多节点的怎么调啊

网友E(2010-10-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23791470

CAN总线调试器
USBCAN-II,还CANOPEN解析.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