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使用mega8采集四路电压,ad0~ad3,左对齐,使用内置1M晶振,ad时钟32分频,AREF基准电压,采到的数据不准确,偏大30多个数.
部分硬件电路如下: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到底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A:
这个图上信息太少了,20和21引脚为什么要那样接?

网友B:
偏大30多个数,这是什么说法

网友C:
你看一下你的基准电源电压,也可以用软件修正的

网友D:
这个图用PROTEL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