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改为可控硅??

楼主(2010-03-25):
大家好,请问此处的继电器SSR可否改为双向可控硅控制呢? file:///C:/Documents

网友A:
http://file///C:/Documents
又见硬盘图

楼主:
电路图如上,等候大家回答,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那个电路图画错了,重发一个,等待大家复了!

楼主:
汗!有点手忙脚乱,又发错了,占用大家时间,重发,狂汗!

网友A:
你不要引用了,直接在发帖下面上传上来就可以了。

楼主:

电路图

楼主:
NE5532大哥,电路图如上,麻烦你问诊一下,谢谢!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最近我也想用可控硅,呵呵

网友B:
降压用的是电容降压,后面的输出电流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
可以啊,输出有0.25A。

楼主:
我用上面的接法,测试了几次,可控硅就击穿了,本想加RC吸收网络的,手头找不到合适的电容。

网友B:
不用稳压管吗?就这样直接输出?

网友C:
13楼:
晶闸管用的什么型号?
你这个电路,晶闸管导通瞬间电流很大,可达上百安培,恐怕“击穿”的原因在这里。另外,晶闸管的触发方式也有讲究的,不正确的触发也可能烧管子。

楼主:
用的是BTA136 600E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救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导通时的电流脉冲持续一般数ms,恰在该型号可承受的边缘。
可以与晶闸管串联一个电阻,阻值三欧五欧即可,但此电阻瞬间功率很大,最好用线绕电阻或水泥电阻,持续功率很小,所以电阻功率可以很小,实际上1W即可。

网友D(2011-08-30):
:lol 楼主 还是用继电器吧, 要找耐压比较大的 双向晶闸管 价钱 比继电器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