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中同心圆的PCB按键封装怎么做?

楼主(2010-03-25):
protel 99中同心圆的PCB按键封装怎么做?

楼主:
2楼的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吗

网友:
用禁止布线试试

网友A:
中间是焊盘1,画个顶层的环,将顶层焊盘2放在环上,焊盘2去掉SolderMask,环加上PasteMask。
缺点是导入PCB时顶层环初始没有网络,需要手动添加成与焊盘2相同的网络。

楼主:
谢谢ejack,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6-04-11):
具体怎么解决的,能详细说明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