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上编写代码后,如何在无操作系统上运行

楼主(2010-03-25):
问题有点怪怪。
开发实验箱是UPNET-2410 ,一般无操作系统开发在WINDOWS下用。ADS1.2进行编写代码。然后编译链接成elf再转BIN文件。最后通过串口下载到FLASH

现在我想在linux上编写代码,或者说我想脱离 ADS1.2。linux上面的交叉编译工具链都有,用ECLIPSE作为编译器(也可以自己写makefile)。就是生成是elf,有没有什么转换到bin的。

大牛们,有没有好的开发工具套装,或者模式拿出来分享下。学习嵌入式不久。需要大家经验相传。。先谢过了

网友A:
可以的,gcc下有binutils,

网友B:
编译后的代码,运行环境不同,直接转肯定没戏。不是单纯格式那么简单。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具体你参考经典的uboot就可以了,在linux下编译成elf,它的目录自带转bin的工具。得到bin后,下载到板子里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binutils下的什么工具可以生成bin格式???
as汇编器
ld连接器
gprof性能分析工具程序
addr2line从目标文件的虚拟地址取得文件的行号或符号
ar可以对静态库做建立、修改和取出的操作。
c++filtdemangling filter for C++ symbols
dlltool建立Windows 动态库
gold另一种连接器
nlmconv可以转换成NetWare Loadable Module目标文件格式
nm显示目标文件内的符号
objcopy复制目标文件,过程中可以修改
objdump显示目标文件的相关信息,亦可反汇编
ranlib产生静态库的索引
readelf显示ELF文件的内容
size列出总体和section的大小
strings列出任何二进制档内的可显示字符串
strip从目标文件中移除符号
windmc产生Windows消息资源
windresWindows 资源档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you!!
uboot不大熟悉,你的意思是在linux下生成elf后,然后怎样转???能否具体点,就是uboot怎么办到的呢??

网友B:
u-boot和linux应用程序完全两码事。

u-boot是一个完整的自运行程序,包括初始化硬件和堆栈之类的。

普通应用程序,没这两下子。

网友C:
wangkj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linux交叉编译环境里输出elf,然后转成bin以便烧写到目标板里。并非将linux系统里跑的应用程序下载到目标板里……
拿点一个流水灯这个例子来说,不管是用MDK,IAR,ADS,linux交叉编译器,输出的目标文件都是实现同样的功能。

楼主:
mohanwei  wangkj 谢谢
我是想转成bin格式的。ADS里面有一个FROMELF工具可以将生成的elf格式文件转成bin格式文件。
你说的uboot目录自带的转bin的工具是什么,能否在linux下运行?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板子上烧写uboot,然后将linux编译链接后的文件--elf格式,直接烧写到板子上,这时候uboot能识别它,并转成bin, 然后运行??
不知道我说的正确否?
开发无操作系统的软件,一般是怎样的一个开发配置?我指的是宿主机系统,工具,板子上的bootloader之类的选择。。。
THANKYOU  !!!

网友D:
看你调用的函数了。用到了核的函数没离不开温室的,都是纯手工的土**,哪都生存。

网友E:
我在学习Open-JTAG时,其中有elicipse+交叉编译器的相关用法,
好像其中能转换成bin文件,你去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过,eclipse没有。。。

楼主:
好吧  我研究研究uboot

网友F:
给我好好讲解讲解

网友G:
直接用交叉编译器编译、链接呗,然后烧到flash或者DOWN到SDRAM里边就OK了

LZ的意思应该就是在Linux下用GNU工具开发2440的裸奔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意思是linux使用GNU交叉编译链没错。但是需要弄到无操作系统上运行。

网友G(2010-04-24):
LZ可以找找我以前的帖子,基于uboot的2410调试平台的实现

看一下估计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