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 DFN-10(3*3mm,0.5mm间距) 困难吗?

楼主(2010-03-26):
(无正文)

网友A:
不困难,不过要用工具好,比如热风枪之类的。我焊过NRF905手工焊接,间距0.3mm。7块5块成功。感觉还是可以的,毕竟手工。

网友B:
先抹点助焊剂,然后用烙铁拖几下

网友C:
个人感觉 DFN的比qfp的还好焊接,因为不会有引脚断了或者弯了。首先是对齐,另外就如楼上说的,抹点助焊剂,然后用烙铁一拖,多余的焊锡就下来了。也可以用细铜丝吸

楼主:
谢了,那就用 DFN 了

网友D:
感觉根本就用不着助焊剂,烙铁熟练一点随便拖2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用助焊剂,用中空带松香的焊锡丝即可,烙铁拖几下

网友E:
不过中间的焊盘不好处理……手工焊的话可以在中间加个通孔大焊盘,从另一面灌一点锡